开始学汇编:IARSTM8第一个汇编,LED闪烁

楼主(2011-01-23):
开始学汇编,IARSTM8第一个汇编程序。

IARSTM8新建ASM工程,模板里的启动代码是错误的,需要自己写向量表。
使用与IARSTM8 C语言相同的虚拟寄存器。函数调用寄存器传递规则也参照IAR STM8 C。
(这样汇编,C能够混用,C能调用汇编,汇编也能调用C)
手上没示波器,延时函数延时不准。

#include "proj_incs.h"
//IAR STM8寄存器使用规则:
//A,X,Y,?b0-?b7 草稿寄存器
//?b8-?b15      存储寄存器

        PUBLIC  main

        SECTION `.near_func.text`:CODE:NOROOT(0)
main:
        CLR       A
        LD        CLK_CKDIVR, A    // 主时钟 = 16MHZ

        LD        A, #0x01         //PD0设置成推挽输出
        LD        PD_DDR, A
        LD        PD_CR1, A
        CLR       A
        LD        PD_CR2, A

main_loop:
        BRES      PD_ODR, #0x0     //PD0输出0

        LDW       X, #1000         //延时
        CALL      delay_ms

        BSET      PD_ODR, #0x0     //PD0输出1

        LDW       X, #1000         //延时
        CALL      delay_ms

        JRA       main_loop

        SECTION `.near_func.text`:CODE:REORDER:NOROOT(2)
        CODE
delay_ms:
        TNZW      X
        JRNE      __delay_ms_2
__delay_ms_0:
        RET
__delay_ms_1:
        TNZW      X
        JREQ      __delay_ms_0
__delay_ms_2:
        DECW      X
        LDW       Y, #0x3d4
__delay_ms_3:
        DECW      Y
        TNZW      Y
        JREQ      __delay_ms_1
        JRA       __delay_ms_3

        END

网友:
备忘标记下

网友:
你敢发汇编啊,当心被这里的人喷你不懂软件工程哦!

楼主:
如果不懂软件工程,大家不说,也是不懂。
如果懂软件工程,大家再怎么喷,也还是懂。

网友:
非常的好

网友:
这东西不常见啊!

网友(2012-08-16):
学习一下汇编,顶上!

网友A(2017-07-18):
我也正在学STM8的汇编指令,之前也一直用IAR C语言开发,发现明明可以一条指令搞定的东西,C语言居然编译一堆指令出来.比如,我要判断全局变量State的第3位是1还是0,if((State>>3)&0x1),如果用汇编指令
BTJT State,#3,rel;一条就搞定(rel可以是跳转的标号),然面IAR给我编译的是
LD A,State
SRL A
SRL A
SRL A
AND A,#1
CP A,#0x00
JQEQ 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学STM8的汇编指令,之前也一直用IAR C语言开发,发现明明可以一条指令搞定的东西,C语言居然编译一堆 ...

编译器搞的那一大串汇编是没错的。你自己写的一条指令BTJT这个并不是ARM的标准指令,至少我在cortex-M0的手册里找不到。
RISC是允许用户自定义指令的,你可以理解成define一个宏,然后这个宏可以完成你后面那一大串汇编指令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