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三菱PLC编程口通讯

楼主(2011-01-23):
哪位大哥能提供一个:单片机与三菱PLC编程口通讯的程序参考下?
多谢!我在做这方面的作业,一头雾水

网友:
看置顶的帖子,或者在网上搜一下啊。

网友(2017-05-23):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A:
我做过PC和PLC通信,估计对你有帮助。私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PC和PLC通信,估计对你有帮助。私信啊

论坛,最好公开下,让大家都长长见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协议而已
我经常用,按照协议发就好了
我用c#做上位机 单片机模拟三菱plc ,你刚好反过来。

网友:
三菱还好,比较简单 松下 omron 的次之,最麻烦的是西门子,收发两次才能完成一次通信,协议定的非常严谨,但是速度就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协议而已
我经常用,按照协议发就好了
我用c#做上位机 单片机模拟三菱plc ,你刚好反 ...

c#的上位机可以参考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的上位机可以参考一下么?

给你一个自己写的c# 的类
协议明白了,用什么语言写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自己写的c# 的类
协议明白了,用什么语言写无所谓

非常感谢,我看一下

网友(2018-09-12):
还是没有找到对编程口设置方法,可变波特率该如何设定?

网友(2018-12-08):
意思是自制plc中的mcu按此协议解析并动作, 就可以兼容三菱plc编程软件了?

网友(2020-05-18):
不错好贴子,刚好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