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仿真时出现的问题,请赐教啊!!!!!!

楼主(2011-01-23):
我的atmega16L 供电电源是3V,以前仿真可以,前几天弄一个小项目的时候就不行了,然后我又将以前仿真成功的板子再拿出来调试,都不行了(供电同样是3V)。仿真器已经报废一个了,同样的现象,又买了一个仿真器,痛苦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atmega16l 也换过了,熔丝位设置不能看出什么问题。再有就是以前的IC总不能出错吧,现在也不能仿真。郁闷中。。。。。。。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大侠帮忙看看啊

楼主:
今晚不服,把电源改成5V,仿真中途同样出现问题啊。。。。。。
思来想去,难道熔丝位有问题,将Usbasp环境下的熔丝位配置帖出来,各位大佬啊,看到的请发句话,小弟去尝试啊

Usbasp的熔丝位配置情况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没听说USBASP具备在线仿真调试的功能。
仿真工具的使用手册基本同器件手册一样厚,你看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basp是不能仿真,我只是用它读出熔丝位的配置,没想闹出这个笑话

对出现的问题,Jtag 使用手册说是电源电压低,我用5V也不能解决!器件连接方面,以前做好的板子,同样不能用了,仿真器两个替换了也不行
请马老师再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新手的我确实不知道还能再做什么尝试。联接可以成功,就是仿真过程总出现一些错误,还各位再帮帮我。

楼主:
各位走过路过的大侠,小弟在这里给各位拜年了,祝大家新的一年里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楼主:
新问题,杯具。。。。。。。 (原文件名:11.JPG)

再没有人可以帮我了吗?????
之前发生的问题,原因可能是用ICC编译时没有设置好芯片类型(重装系统后,安装ICC没有重新设置)。
现在的问题是,有时Jtag能连接上,可是在Fuses、LockBits等页切换时就会提示错误,还有就是不能下载程序,提示错误内容一样(如图)。
试着调整串口频率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实际上都不知道你使用的到底是什么工具。现在都是USB接口的工具,你还调整串口频率?
如果是老的工具,那么固件内核可能需要革新的,否则新版的AVR STUDIO可能不支持。
这个问题是需要实际看操作的,网上讲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曾经建议,不要依赖和使用在线仿真工具,这个东西是给真正有基础和经验的工程师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chao! 新年好!

现在仿真时发现的问题真的很多,一下提示这不行,一下那不行。痛苦中。。。

我之前也看过您建议新手不要用仿真器。只是我年底在搞一个小项目,需要实际测试ADC值,然后提供一个判断标准。不能仿真只能做其他路径的尝试了。我的想法是写个显示程序,将采样结果送显示,得到一定的数据后再继续其他工作。

只是仿真器的问题没有解决到,真的很不服气,痛。。。

楼主(2011-02-24):
今晚心情不错。。。
原来以为烧坏的仿真器,今晚本来想试一下升级固件,因为没有玩过升级。晕。。。升级失败了(我的是简版的Jtag,不知道是否有升级功能,未装入目标板,活马当死马医原来想)。出现如下图提示信息,那说明PC与仿真器间的联接是OK的,将目标板装上,点connect,进入正常,再将程序写入,点仿真,一切OK,断点,复位,全速等都能操作,喜出望外之余,真是不明白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后现新买的仿真器是坏的???丈二了。。。。
\\

奇迹发生了 (原文件名:奇迹.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