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VFD音乐频谱显示器,上来秀一把

楼主(2011-01-23):
前几天入手一个VFD显示器,全新原装进口。基本情况如下:
双色点阵屏,20x8分辨率。
每个像素由6个发光条组成,每色3条,可显示红和天蓝,同时点亮为白色。
单5V供电,电流0.5A左右。

VFD显示器 (原文件名:VFD.jpg)
勉强可以显示字符,不适合显示长英文句子。先做了个温度计,效果似乎不好。

做了个温度计,效果似乎不太好 (原文件名:T.jpg)
然后就想到了做一个频谱显示器,正好用上里面的双色条状的点,效果还行。
于是花了点时间研究了51上运行的FFT程序,移植过来调试一下,再做个美化,就算初步完成了一个作品。
硬件用了STC12C5A08S2作MCU,和一个LM358对音频信号放大。
STC12C5A系列有1K的外部RAM,正好可做128点FFT运算。程序4K多,不算复杂。

频谱效果 (原文件名:频谱.jpg)
不会贴视频,发个连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5MDQ5OTY0.html
新手报到,高手勿笑。

网友:
这个VFD卖了好久了,只是觉得太老了,显示效果太粗糙了

网友:
楼主厉害,能否共享程序参考下,谢谢了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想制作的人多,我就上传资料。

网友B:
楼主请上代码

偶学习下

多谢

一直想yy这个,不会神马傅里叶,也看不懂FFT

入口都找不到

网友:
我老早就想做频谱显示了,支持下,希望楼主开源下,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如果想制作的人多,我就上传资料。

要是都抱着这种想法,那么就没什么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吧,我错了。晚些时候传个FFT吧。

网友:
来个完整的吧,要是顺手的话

和我一样的菜鸟很多啊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好吧,我错了。晚些时候传个fft吧。

并不是说你对错的问题,有些事情在这里不必和其他论坛一样,先要攒人气。一般攒人气盖楼的做法,时间一长,就会造就喷子。

网友:
VFD就是打点驱动,呵呵  楼主没有用驱动IC?

楼主:
回复 网友E:

屏是是个模块,用8080时序写数据就行。

楼主:
上程序
======================
#include<math.h>//要调入数学(和谐)运算的头文件
#include<reg52.h>
//定义复数结构
struct compx
{
float real;
float imag;
};
//定义复数乘法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a,struct compx b)
{
struct compx c;
c.real=a.real*b.real-a.imag*b.imag;
c.imag=a.real*b.imag+a.imag*b.real;
return(c);
}
//定义复数求模
float cmplxabs(struct compx a)
{
float b;
b=sqrt(a.real*a.real+a.imag*a.imag);
return(b);
}
//FFT子程序
//入口:复数数组指针和点数。
//出口:原复数数组,取模后为强度,可用于频谱。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unsigned int N)
{
int f,m,nv2,nm1,i,k,j=1,l;
int le,lei,ip;
struct compx v,w,t;
nv2=N/2;
f=N;
for(m=1;(f=f/2)!=1;m++);
nm1=N-1;
for(i=1;i<=nm1;i++){
if(i<j){t=xin[j-1];xin[j-1]=xin[i-1];xin[i-1]=t;}
k=nv2;
while(k<j){j=j-k;k=k/2;}
j=j+k;
}

/* FFT*/
for(l=1;l<m;l++)
{
le=pow(2,l);
lei=le/2;
v.real=1.0;v.imag=0.0;
w.real=cos(pi/lei);w.imag=-sin(pi/lei);
for(j=1;j<=lei;j++){
for(i=j;i<=N;i+=le){
ip=i+lei;
t=EE(xin[ip-1],v);
xin[ip-1].real=xin[i-1].real-t.real;
xin[ip-1].imag=xin[i-1].imag-t.imag;
xin[i-1].real=xin[i-1].real+t.real;
xin[i-1].imag=xin[i-1].imag+t.imag;
}
v=EE(v,w);
}
}
}
//使用示例
xdata struct compx s[128];//我的有1024字节外部RAM,可做128点FFT。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bar[64];
for(;;){
for(i=0;i<=127;i++){
……………………//AD采样
s.real=(float)ADC_RES;//采样结果送实部,注意数据类型转换
s.imag=0;
}
FFT(s,128);
//由于FFT的结果是关于中间对称的,只需要左半边结果
for(i=0;i<=63;i++)bar=(unsigned char)(complxabs(s)/50);//需要除一个数,免得结果太大转换出错。具体多少需调试。
……………………//显示转换结果
}
}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你用的什么屏啊?那么亮?

网友:
mark,研究下fft

楼主:
回复 网友F:

屏没有照片上那么亮,是因为用手机拍的,开了闪光灯就看不清字,不开闪光灯,曝光过度了。
但屏本身也不错,放在暗的地方很漂亮的。

楼主:
打算做个PCB出来。
到时若有想一起制作的,可以赠送PC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厉害,能否共享程序参考下,谢谢了先~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最主要的已经贴上了,其余就要按不同的MCU和显示器分别对待了。

网友:
好东东,咱有两个128*63的VFD点阵,正想搞个音响的屏呢,多谢LZ了

网友(2011-03-07):
前段时间结合前辈们的FFT,从网上淘了一块二手双色点阵屏用MSP430做了一个效果很不错

网友:
楼主能否把这个的升压电路抄出来。

网友:
楼主能否讲解一下显示原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抄板是不可能的啦,元件很密,很多都藏在玻璃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是指VFD的显示还是频谱的显示?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3481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ormat&bbs_id=9999

还请楼主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多谢

网友(2011-04-18):
程序总体讲,很不错,美中不足有两处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cmplxabs为缩写,通常都会省去元音以便在不影响认读的情况下缩短长度。
不是拼写错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函数是复数求模,函数体已经包含在源码里了,math.h里不会有的,是没仔细看?

网友(2011-06-08):
挖一下坟~~
很好的程序!!

网友(2011-08-08):
能不能把电路图付上啊!!谢谢

网友:
我的fft白学了,看不懂。。。。

网友K:
楼主,上次说你模仿过mini48,不是可否共享下,也想模仿写。

网友:
打酱油了

网友:
太厉害了,我也些过fft,不过程序达16k,为什么你的才4K,高手啊。

网友(2012-03-30):
这个不错可以看看

网友(2012-05-06):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上代码

偶学习下

参考魏坤示波器,有相关代码  很容易知道函数接口

网友(2012-08-07):
好贵的好像

网友:
楼主建议你把程序和原理图打包上来如果愿意开源的话,因为上传完整的资料就可以置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上次说你模仿过mini48,不是可否共享下,也想模仿写。

mini48?杜洋的?现在开源了啊

网友(2012-09-17):
这个屏真漂亮,做频谱显示

网友:
楼主的程序不错,MARK下。

网友:
有图和程序吗   我也想做个

网友(2013-05-05):
如果屏更好看就好了

网友(2013-06-13):
求原理图一份 呵呵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