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惠Tekway DST1102B 示波器破_解到200MHz的带宽(转贴)

楼主(2011-01-23):
GOOGLE译文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CN&sl=de&u=http://www.eevblog.com/forum/index.php%3Ftopic%3D1571.msg21170&prev=/search%3Fq%3Dhttp://www.martin-lauff.de/uni-trend-utd-2052cel-test.html%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safe%3Dstrict%26client%3Daff-maxthon%26hs%3DwvI%26sa%3DG%26channel%3Dchannel4%26source%3Dhp%26biw%3D1276%26bih%3D823%26prmd%3Di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hk&usg=ALkJrhjpKvvZc_6BYIPhQNhQ6ihc5HLilQ#msg21170

原文地址

http://www.eevblog.com/forum/index.php?topic=1571.msg21170#msg21170

网友(2011-03-05):
没有用过

网友:
刚刚收到机器DSO5102M,基本上还可以,7寸屏幕,而且是640 X 480 高分辨率的,显示比较细腻,
2mV电压档燥声也不大,
在线帮助内容感觉不是太多.
进一步测试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问下新机买来多少钱?

淘宝上的2800米

网友(2011-02-02):
我也想问下新机买来多少钱?

网友:
这是7寸屏吧,多少可以入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其它电源的纹波与毛刺

可以的,下面是诺基亚手机充电器的纹波:

楼主:
测其它电源的纹波与毛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接探头,2mV档的噪声是480uV。
今天成功刷了V2.06.2,但是没有刷200M,因为我用不到这么宽。

触发是否准确我还无法判断。你说的电源纹波是它自己的还是测其它电源的纹波?

网友:
这个要mark下

楼主:
我想知道它触发准确否?能看到电源纹波吗?在mv档底操有多少?

网友:
中国人信奉迷信

楼主:
应该没事,破_解后的固件拷贝到U盘自动升级,不改动bootload,还有种方法是刷bootload,让系统自己识别为200M,和普源串口改型号一样
,刷bootload的好处是,不管官方固件怎么升级都没事,第一种方法就会还原到破_解前状态。

网友:
原来是三汇的...如果能XX到1Ghz 我都不会考虑买

网友:
墙里开花,墙外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还是比较超值的,只是软件上有一点BUG。

以下是老外的评价,用谷歌翻译过来的
=================

该主题是关于如何破_解一个又一个中国的DSO(Tekway / Hantek)高达200MHz的带宽。

- why Tekway - 为什么Tekway

As my private Tek TDS754D dies some time ago i had to find a replacement.至于我的私人泰克TDS754D去世前一段时间我必须找到一个替代品。
I ordered few cheap known china DSOs - UNI-T (UT2102CE), Rigol (DS1102E) , Atten (ADS1102CE) and finally Tekway (DST1102B)我订购一些廉价的著名中国数字存储示波器 - 立荣- T的(UT2102CE),普源精电(DS1102E),安泰信(ADS1102CE),最后Tekway(DST1102B)
and tested them detailed.并测试它们的详细。 Finally decided to take the Tekway DST1102B, it was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quality/performance/price.最后决定采取Tekway DST1102B,这是质量/性能/价格的最佳组合。

The device itself, compared to Rigol DS1102E, is in my opinion a "bit" better :该设备本身相比,普源精电DS1102E,是一个“位”更好地在我看来:
- 7" 800 x 480 pix display - 7“800 × 480像素显示屏
- "real" 100Mhz ADCs (yes, exact the same AD9288 but 100MHz rated) - “真正的”100Mhz的模数转换器(是的,但确切的相同AD9288的100MHz的额定)
- 2500 wfrms/s (Rigol 2000 wfrms/s) - 2500 wfrms /秒(普源精电2000 wfrms /秒)
- Screen refresh 30/40/50 frames/sec (Rigol ?) - 屏幕刷新30/40/50帧/秒(普源精电?)
- DPO-like functionality (waveform persistent for 0.2sec-> 8.0sec) - DPO的类似功能(波形持续为0.2秒-> 8.0sec)
- dedicated good known application SOC and Linux OS - 好已知的应用程序的专用SOC和Linux操作系统

EDIT : As few users asked why not UNI-T or ATTEN: 编辑:由于一些用户问为什么不立荣- T或安泰信:
- UNI-T UT2102CE is a piece of crap (i got blind with this cheap LCD, 25k sample memory only) -立荣- T的UT2102CE是废话一块(我得到这个便宜盲目液晶显示器,内存仅25K型样品)
- ATTEN ADS1102CE nice sample rate but 18k sample memory. -安泰信ADS1102CE采样率不错,但18K金样品的记忆。

Today it would be probably UT2102CEL or ATTEN ADS1102CML, but honestly UNI-T did changed display (but still same crap sample memory), 今天,这将是可能UT2102CEL或安泰信ADS1102CML,但说实话立荣- T的没有改变显示器(废话,但仍相同样本的内存),
but they cheating with resolution. 但他们欺骗决议。 Each "visible" pixel is combination of 4 display pixels, so you have 400x240 and not 800x480 resolution. 每一个“可见”像素是像素组合4显示,让你有400x240和800x480分辨率没有。
ATTEN ADS1102CML have only 480x234 pix resoltion. 安泰信ADS1102CML只有480x234像素resoltion。

- what inside Tekway DST1xxxB - 什么里面Tekway DST1xxxB

4 x AD9288 ADCs (yes, for 1GSs overclocked to 125MHz in 8ns, 4ns and 2ns time base - like Instek GDS1102A) 4 × AD9288的ADC的(是的,在为8ns超频,4ns的2ns的时间和125MHz的1GSs基地 - 像固纬GDS1102A)
2 x AD8370 amps (750MHz bw - input stage like Rigol) 2个AD8370放大器(750MHz的带宽 - 输入像普源精电阶段)
2 x LMH6552 amps (1.5GHz bw - input stage like Rigol) 2 × LMH6552放大器(1.5GHz的体重 - 像普源精电输入阶段)
ADCMP562 ECL comparator (for trigger) ADCMP562的ECL比较器(用于触发)
Altera Cyclone III FPGA (ADC sampling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Altera的Cyclone III FPGA的(ADC采样控制和数据采集)
Altera Max II CPLD (long/short memory management - copy protected) Altera公司的MAX II CPLD的(长/短期内存管理 - 复制保护)
Samsung S3C2440 (user i/o, UI interface, TFT control)三星S3C2440(用户I / O,用户界面接口,TFT控制)
EEPROM with s/n EEPROM中与S / ñ
some NAND, SRAM and SDRAM memory and of course bunch of other things (no cheap parts which is good)一些NAND闪存,SRAM和SDRAM内存,当然还有一堆其他东西(没有廉价的部分,是好的)

The Samsung S3C2440 is well known ARM SOC, (just google for mini2440 or friendlyarm).三星S3C2440的是众所周知的ARM SOC的,(只是为了mini2440或friendlyarm谷歌)。
On OS level there is Linux 2.6.13 running, so many nice hacks/tricks possible - eg you can test your hacks of the在OS级别上运行是Linux 2.6.13 /过关可能使很多很好的黑客 - 例如,你可以测试你的黑客
Tekway DSO firmware on your mini2440 with 7" screen connected. Tekway示波器上的mini2440固件7“连接屏幕。

楼主:
这个示波器用用怎么样?

网友:
汉泰和三汇的同系列硬件是完全一样的,说明书的内容也几乎相同。感觉老外是把汉泰的固件搞到三汇机上了,说是汉泰的功能比较多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三汇的DST1102B,也想刷一下试试,但是有些东西还没完全搞清楚。

100M刷到200M需要改电路板上的几个电阻,而我又用不到200M,所以就暂不超频了。

想刷成TEKWAY 2.06.2版,但是我发现老外这个固件和官方的2.05.0文件大小不一样,不敢贸然。另外万一刷机失败会是什么后果,自己能不能再搞定?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

楼主:
外国信奉科学,中国人信奉迷信~0~

网友:
老外能用中国人造的示波器,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宁可要洋垃圾也不选择自己的示波器呢!?

网友:
崇拜老外中。。。

楼主:
回楼上,一开始没找到,它要注_册用户才显示附件,现在找到了,就发上来了,有这个示波器的朋友试试能不能破_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固件包里不是就有吗

楼主:
破_解固件包,请参照原文使用

固件更新为用户Tekway
This is inofficial version, it will update all Tekway DSO to firmware version 2.06.2这是非官方的版本,将更新所有Tekway DSO来固件版本2.06.2
- French/German/Chinese/English menu language supported instead of only Chinese/English - 法语/德语/中/英文菜单,而不是只支持中文/英文
- CSV export to USB (up to 40k samples only, but better than nothinig) - CSV导出到USB(最多只有40K的样品,但比没有更好)
- a bit better export menu (much easier to recognize what your saving) - 好一点的出口菜单(更容易识别你的储蓄)
- more colors for menu/submenu/background (black/green/pink/yellow/blue instead of only blue) - 为菜单/子菜单/背景(黑/绿/粉红/黄/蓝,而不是仅黑色)更多颜色
- trigger works now stable up to 300MHz (of course after hacked to 200MHz bw) - 触发的作品现在是稳定至300MHz(当然砍死后200MHz的体重)
- zoom up to 1000x - 变焦可达1000倍
This firmware update is replacing only binaries, nothing will be hacked or changed.此固件更新只替换二进制,什么都不会被攻破或改变。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 download attached do_firmware_Tekway_2.06.2.exe and do_firmware_Tekway_2.06.2.r00 - 下载附加do_firmware_Tekway_2.06.2.exe和do_firmware_Tekway_2.06.2.r00
(it is packed with WinRAR just because of size limit here in forum) (这是用WinRAR打包只是因为这里的大小限制在论坛)
- unrar or execute it and copy dst1kb_2.06.2_cli(101028.0).up to your USB stick and proceed with firmware update - 或执行它的unrar并复制dst1kb_2.06.2_cli(101028.0)到您的USB棒和进行固件更新。
- reboot, recalibrate your DSO - 重新启动,重新校准示波器

-------------------------------------------------------------------------------------------------------------------------------- -------------------------------------------------- -------------------------------------------------- ----------------------------

Generic Tekway hack 通用Tekway劈
Hack is now updated to work with any Tekway firmware versions, it will change your DSO model but it will not anylonger replace any binary files哈克现在已更新与任何Tekway固件版本,它会改变你的DSO模式,但它不会取代任何anylonger二进制文件
How to use:如何使用:
- download one of the attached version - 下载一个附加的版本
do_Tekway_DST1062B.zip - if you wish to change your DSO to DST1062B (60MHz bw) do_Tekway_DST1062B.zip -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DSO来DST1062B(60MHz的带宽)
do_Tekway_DST1102B.zip - if you wish to change your DSO to DST1102B (100MHz bw) do_Tekway_DST1102B.zip -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DSO来DST1102B(100MHz的体重)
do_Tekway_DST1202B.zip - if you wish to change your DSO to DST1202B (200MHz bw) do_Tekway_DST1202B.zip -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DSO来DST1202B(200MHz的体重)
- unzip and copy the dst1kb_9.99.9_cli(111111.0).up to your USB stick and proceed with firmware update - 解压缩并复制dst1kb_9.99.9_cli(111111.0)到您的USB棒和进行固件更新。
- reboot and recalibrate your DSO - 重新启动和重新校准示波器

-------------------------------------------------------------------------------------------------------------------------------- -------------------------------------------------- -------------------------------------------------- ----------------------------

Generic Hantek hack 通用Hantek劈
Hack is now updated to work with any Hantek firmware versions, it will change your DSO model but it will not anylonger replace any binary files哈克现在已更新与任何Hantek固件版本,它会改变你的DSO模式,但它不会取代任何anylonger二进制文件
How to use:如何使用:
- download one of the attached version - 下载一个附加的版本
do_Hantek_DSO5062B.zip - if you wish to change your DSO to DSO5062B (60MHz bw) do_Hantek_DSO5062B.zip -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DSO来DSO5062B(60MHz的带宽)
do_Hantek_DSO5102B.zip - if you wish to change your DSO to DSO5102B (100MHz bw) do_Hantek_DSO5102B.zip -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DSO来DSO5102B(100MHz的体重)
do_Hantek_DSO5202B.zip - if you wish to change your DSO to DSO5202B (200MHz bw) do_Hantek_DSO5202B.zip - 如果你想改变你的DSO来DSO5202B(200MHz的体重)
- unzip and copy the dst1kb_9.99.9_cli(111111.0).up to your USB stick and proceed with firmware update - 解压缩并复制dst1kb_9.99.9_cli(111111.0)到您的USB棒和进行固件更新。
- reboot and recalibrate your DSO - 重新启动和重新校准示波器

I don't have DSO5062B and DSO5202B boot screen logos, so your DSO will always show during boot DSO5102B.我没有DSO5062B和DSO5202B开机画面标志,所以你的DSO将始终显示在启动DSO5102B。
If you have such logos please let me know.如果你有搜查标志,请让我知道。 If you wish to change the DSO5102 logos (see attached hantek_logo.zip content)如果你想改变DSO5102标识(见附件hantek_logo.zip内容)
to "proper" name, then do it and send them back to me (so i will update again this hack).以“适当”的名字,然后执行它并发送回给我(所以我会再次更新这个技巧)。
I would do it, but i prefer to spend my time on other things我会做,但我更喜欢把钱花在其他东西我的时间

I got the proper logos for DSO5102B and DSO5202B, for DSO5062B is did my own.我得到了DSO5102B和DSO5202B适当的标志,也为我自己是DSO5062B。 Generic hacks in below updated now.在下面的通用破_解更新了。
-------------------------------------------------------------------------------------------------------------------------------- -------------------------------------------------- -------------------------------------------------- ----------------------------

Firmware Dump utility 固件转储实用工具
as already posted here:正如已经张贴在这里:
http://www.eevblog.com/forum/index.php?topic=1571.msg23807#msg23807 http://www.eevblog.com/forum/index.php?topic=1571.msg23807#msg23807
this tool has been again updated此工具已再次更新

-------------------------------------------------------------------------------------------------------------------------------- -------------------------------------------------- -------------------------------------------------- ----------------------------

Firmware Update Counter Reset 固件更新计数器复位
This tool will reset fw-update and DSO-usage counter to 0 on your Hantek/Tekway DSO.这个工具将重置固件更新和DSO使用率柜台上的Hantek / Tekway DSO的0。
How to use:如何使用:
- download attached do_ResetUpdateCounter.zip - 下载附加do_ResetUpdateCounter.zip
- unzip and copy the dst1kb_9.99.9_cli(111111.0).up to your USB stick and proceed with firmware update - 解压缩并复制dst1kb_9.99.9_cli(111111.0)到您的USB棒和进行固件更新。
- reboot and recalibrate your DSO - 重新启动和重新校准示波器

NOTE: This tool is deleting sys.inf from your DSO root file system. All currently known firmware versions are re-creating this file during reboot,注意:此工具删除从根文件系统sys.inf DSO的所有目前已知的固件版本是重新创建此文件时重新启动,
however be warrned that i'm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modifications done by you.不过需要warrned,我不是为你做任何修改的责任。

-------------------------------------------------------------------------------------------------------------------------------- -------------------------------------------------- -------------------------------------------------- ----------------------------

ALL Hacks/tools has been tested on both Tekway and Hantek DSOs (DST1xxxB series and DSO5xxxB series) with all currently known 所有黑客/工具进行了测试和数字存储示波器都Tekway Hantek(DST1xxxB DSO5xxxB系列和系列)与目前已知的所有
firmware versions, however i'm still not responsible for any resulting issues (warranty, bricked DSO, whatever). 固件版本,但我还是不负责由此造成的问题(保修,砖砌示波器,等等)。

If you brick your DSO with one of in above posted hacks/tools you will still be able to un-brick it via JTAG.如果你的砖以上一张贴在黑客的DSO /工具,你仍然可以向联合国砖通过JTAG它。 "ARM JTAG cable for H-JTAG" “ARM的JTAG电缆的H - JTAG的”
costs 10$, eg ebay item 300453556955费为10美元,如易趣项目300 453 556 955
If you don't want to play with JTAG and wish to unbrick your DSO, unsolder the NAND memory (K9F1208xxx) and send it to如果你不想玩,你的JTAG希望unbrick示波器,未售出的NAND记忆体(K9F1208xxx)并将其发送到
me (i'm located in Europe ...), i can definitely reprogram the NAND with working firmware (however you will have to know how我(我是位于欧洲...),我可以肯定地重新编程,有工作的固件(但你必须知道如何在NAND
to unsolder/solder such IC).对未售出/焊点测试集成电路)。 A empty NAND will not work, there is some factory calibration data stored, so it is always recommended to have a original firmware backup (created via JTAG/UART or with the "Firmware Dump utility" hack/tool)一个NAND空将不能正常工作,有一些工厂校准数据存储,因此它总是建议有一个备份原始固件(通过JTAG / UART或与“固件转储实用程序”黑客/工具创建)

楼主:
外文的共12页帖子,找不到固件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三汇,刚看了原文,老外真是会玩,呵呵

网友:
搞不明白?是同惠还是三汇?

楼主:
只下载了个bootload
固件不知道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