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74-D触发器翻转电路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11-01-23):
用74hc74 做了一个翻转电路,但测试输出翻转不可靠,有时上升沿翻转,有时下降沿翻转,不晓得是咋回事,希望大家能帮忙分析下,谢谢!

D触发翻转电路 (原文件名:翻转电路.jpg)

使用示波器抓CLK脚上的脉冲是正常的,有正常的波形!

网友:
怎么会,74HC74是上升沿触发的,你的电路也只是个二分频器。

哦,带上电置位。。可这不影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很清楚的逻辑,我在前端加了个按键产生波形,默认为低,按下去为高,松开为低,这样一个方波,可有的时候按下时不翻转,反而在松开的时候翻转,在按键那边也加了电容和74HC14来消抖、整形,不应该的,百思不得其解!郁闷!

网友:
那么你是怎么确认是在下降沿发生了翻转呢?

贴下按键部分电路吧。

楼主:
模拟开关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调试电路基本上和上面的是一样的,在J4是用的CPU io脚模拟的0-1-0电平,可以可靠翻转,但是在J1处是用的硬开关控制,默认是0,按理说我按下(不弹起)J1产生1,clk上产生上升沿,实际示波器也是抓到了上升沿,但是电路不翻转,但是如果我用J1较快模拟出个0-1-0的话,就可以翻转,慢点就不行了,郁闷!使用Multisim软件仿真是可以实现翻转的,异或门任意一个上升沿都可以是电路翻转,可实际就是实现不了,不晓得怎么回事

网友(2015-10-1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2016-04-1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用74HC74也是反转不稳定,很是奇怪

网友(2017-04-21):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边用74HC74也是反转不稳定,很是奇怪

电源端加个滤波电容,按键端接个小点的电容试试,问题解决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