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想做一个40路继电器驱动电路 不知道选用什么驱动IC 谢谢

楼主(2011-01-23):
我想帮别人做一个40路继电器驱动电路,一开始想用ULN2003 拿到手才发现ULN2003原来是七路的,我想直接找个八路的驱动IC 请问都有什么IC啊?  还有IO口复用是选74L573 还是用595好啊??

谢谢回答

网友:
一般595比较好

楼主:
谢谢 魔法师   魔法师是沈阳的啊 ~~我也在沈阳呵呵

楼主:
我也想用595 那样很节省IO 啊  ULN2803驱动继电器 那继电器那不用滤波了吧?

网友:
这玩意最好别595.373,除非点点灯或出错也死不了人,出不了大事的东西上面。

网友:
hc154+uln2803 做过128路的继电器

网友:
优先编码器  用595 或4094的话处理好开机复位就好了

网友:
不建议用595 373,抗干扰是个问题,特别是对讲机类的电磁辐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用什么好,我最近也想扩展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魔法师   魔法师是沈阳的啊 ~~我也在沈阳呵呵

前几天去沈阳,呆了不到3天,把俺冻回来了,第二天就感冒发烧了。

回复 网友A:
不建议用595 373,抗干扰是个问题,特别是对讲机类的电磁辐射!

处理好布线没什么问题的,又不是太长的距离。

不过环境特别恶劣的话,干脆并行,端口复用、甚至寻址吧。

网友:
595+2803,我扩展了50路,要解决595上电复位的问题,用到了我做的设备上了,跑起来没什么问题。或者用595+882也可以

楼主:
最后用595和2803做的,做这个就是控制13个LED发光字,每个字三颜色组成七色。感谢大家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