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耳机插头上的音频信号有负电压吗?用单片机如何产生音频信号?

楼主(2011-01-24):
请问耳机插头上的音频信号有负电压吗?用单片机如何产生音频信号?

楼主:
回复 楼主:

ding

网友:
Pwm或者DA。想要负电压一般来说电容隔直就行。如果用PWM好像没必要隔直。

网友A:
例如5伏电压,播放8位wav音频。静态点就是128也就是2.5伏。隔直后你就明白了吧

网友(2012-10-31):
引用 网友A:
例如5伏电压,播放8位wav音频。静态点就是128也就是2.5伏。隔直后你就明白了吧 ...

Mark一下,不是很明白,能够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