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写过MM1192 HBS通信协议的程序??????

楼主(2011-01-24):
有没有人写过MM1192 HBS通信协议的程序?????? 有 的话交流下,,着急

网友A(2012-12-28):
不知道楼主的进展如何?我这边也正计划使用,望能交流!

网友(2017-06-30):
我正在用能否交流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进展如何?我这边也正计划使用,望能交流!

我现在也正在用有些问题请教下哈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进展如何?

网友B:
仔细看一下AMI编码规则,用软件模拟

网友(2020-06-19):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AMI编码规则,用软件模拟

软件模拟接收的数据有干扰怎么处理

网友B:
接收需要硬件做一些处理,将接收到的两倍速率的波形,转换为正常的波特率波形,这样一些高频干扰就没有了,但可能由于电容的误差,接收的波形1或者0的宽度有误差,适当调整判断数据的位置,比如在2/3或1/2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需要硬件做一些处理,将接收到的两倍速率的波形,转换为正常的波特率波形,这样一些高频干扰就没有了, ...

那你是用串口来接收还是定时间捕获来做呢?

网友:
串口接收需要用时间捕捉来做,不能用标准的串口接收,毕竟接收到的波形是有畸变的,不是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需要硬件做一些处理,将接收到的两倍速率的波形,转换为正常的波特率波形,这样一些高频干扰就没有了, ...

你用定时捕捉怎么捕捉到比如在2/3或1/2处呢?捕捉不是下下沿这种吗?

网友:
捕捉到下降沿后定时1/2位后读端口

网友:
连续读8位,之后再次等待下降沿

网友C:
我写过,空调内外机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写过,空调内外机通信的

你是用那种方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