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平板电脑ARM11 , CORTEX-A8,,将来会不会有人把它拆了焊个JTAG出来当学习板??

楼主(2011-01-24):
现在很多平板电脑ARM11 , CORTEX-A8,,将来会不会有人把它拆了焊个JTAG出来当学习板??

网友:
想过。后来放弃了。nnd连芯片资料都不开放。更别说外部电路了

楼主:
有的平板用的是S3C6410芯片

网友:
可能性不大,平板电脑的东东很多都是保密的。

网友:
当然可以,很好搞!

现在大部分平板都是跑Android,本身自带ADB调试接口,连JTAG都不用,接上个USB,把编译好的APK push过去就可以玩。当然如果想直接跑在Linux下的话,用RVDS编译出来的AXF也可以push过去,只要有权限也能跑。JAVA的调试可以直接在Eclipse里通过ADB调,C/C++层面的话可以通过GDB。

网友:
关键是电路图没法搞到,搞应用可以,但底层硬件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找一个,山寨平板的图,好像也不容易

楼主:
淘宝搜一下
爱硕S711 7寸 s3c6410 256M

网友:
OMAP3530的开发板才不到1K,资料啥的都全,山寨的A8平板也不便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omap3530的开发板才不到1k,资料啥的都全,山寨的a8平板也不便宜了。

学习嘛,嘿嘿。

我觉得可以,不过难度较大。

因为这些开发板支持SD卡一键烧写的。如果能搞到PDF 原理图 这些东西随便就能自己用SD卡更新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