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个录音笔无法写入部分SD卡

楼主(2011-01-24):
我有个录音笔。录音笔本身有内存,也可以支持SD、SDHC卡。手头有三个SD卡,分别是1G的SD、2G的SD和4G的SDHC。但使用后两个卡时,录音生产的文件,无法保存在卡上。录音笔可以正常读取所有的卡。后两个卡本身貌似没有问题,在相机上、读卡器上都可以使用。曾经用软件做个测试,用读卡器,没有坏道;但插在录音笔上,用软件测到有坏的地方。
还有就是有时候录音笔usb接入电脑后,安全拔出后,录音笔报错,要求格式化内存。除非拔掉电池,否则一直处于错误状态。

请路过的DX指点一下,是卡的问题还是录音笔的问题?谢谢!

网友:
容量限制,老产品了吧?

楼主:
不是老产品。说明书说可以支持16G的SDHC卡。我昨天也更新了固件,还是不行。用这卡录音,生成文件后,显示生成的文件被锁(不是卡被锁)。然后就找不见文件了,甚至要求格式化卡,但无法格式化成功。这样做后,取出用电脑恢复,本该10M以内的文件恢复成2G,但依然是时间很短的音频。我将录音笔接USB到电脑,用检测软件,有时会检测出卡和内存有问题(扇区错误之类),但直接读卡器接卡就没问题。
仅仅是读这卡,没问题。就是不能录,大多数情况也不能格式化。
应该是录音笔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