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推荐可用电压控制增益的OPA

楼主(2011-01-24):
大家好:

我想设计一款 AGC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我希望能找一种可用电压控制增益的运算放大器,这样我就可以以输出迴授回来的直流电压来维持振幅於一定的準位,请问大家有没有厂牌型号可以推荐给我的,谢谢。

网友A(2023-02-18):
引用 网友B:
ad603

贵,就等于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贵,就等于没有

这坟挖的……

VCA本来就用得少,量少的东西价格自然贵,这是市场规律。

省钱可以用数字电位器调节增益,但调节范围和精度远不及VCA,贵有贵的道理,便宜也有便宜的做法,只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而已。

网友:
我的做法不是控制放大器的增益,一般的vca都在一些段很不线性。我一般采用插入可控衰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坟挖的……

VCA本来就用得少,量少的东西价格自然贵,这是市场规律。

但还有一条市场规律,太贵的东西,市场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