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制作PCB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替代过塑机进行热转印或者感光膜贴膜?

楼主(2011-01-24):
曾经用电烫斗,但温度和压力不好控制,对大块一点的电路板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压力和温度不均匀易导致失败,难道过塑机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
用感光蓝油,效果比感光贴膜还好。很方便的!精度很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143044704

1、激光打印机(打印店一般让打硫酸纸,菲林纸不能有加热鼓打,伤机子而且打出来菲林容易皱)
2、硫酸纸/菲林纸(菲林纸不要太折了,在毛面打印)
3、增黑剂(增黑,固化用,硫酸纸/菲林纸都可用,注意,涂一遍就可以了,不能涂第二遍,碳粉湿了之后一摸容易掉,但是干了之后不会的)
4、紫外线抗腐蚀蓝油(均匀涂在打磨过的覆铜板上,然后烘干,效果和感光板一样)
5、紫外灯(距离7-10cm曝光,硫酸纸8min左右,菲林纸4min左右,面积大的话用用两根灯管)
6、3-5mm亚克力板,压在硫酸纸/菲林纸上,压住,使得黑线跟感光板尽量靠近,打印时用镜像打印,把黑线那面跟板子接触,原因一样)
7、显影剂(曝光好的板子显影,跟水的比例为1:100左右,2-3min显影完成,后半段用软毛刷轻刷表面,扫去未固化的蓝油)
8、黑色油性笔(显影完成后,对照原图,把没有显出的线条补充完整)
9、腐蚀剂(环保腐蚀剂/三氯化铁,用50度左右的温水腐蚀效果最好,后期开始露出环氧板时要晃动,最好做个腐蚀机)
10、脱膜剂(比例可稍高1:50,温水,去除固化的蓝油,一直用刷子刷,时间不能过长,否则板子都烧黑了,成分为氢氧化钠,《《危险》》!)
11、砂纸,手钻,割刀,松香水……
12、当然,覆铜板!!

网友(2011-08-04):
回复 网友A:
用感光蓝油,效果比感光贴膜还好。很方便的!精度很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143044704
1、激光打印机(打印店一般让打硫酸纸,菲林纸不能有加热鼓打,伤机子而且打出来菲林容易皱)
2、硫酸纸/菲林纸(菲林纸不要太折了,在毛面打印)
3、增黑剂(增黑,固化用,硫酸纸/菲林纸都可用,注意,涂一遍就可以了,不能涂第二遍,碳粉湿了之后一摸容易掉,但是干了之后不会的)
4、紫外线抗腐蚀蓝油(均匀涂在打磨过的覆铜板上,然后烘干,效果和感光板一样)
5、紫外灯(距离7-10cm曝光,硫酸纸8min左右,菲林纸4min左右,面积大的话用用两根灯管)
6、3-5mm亚克力板,压在硫酸纸/菲林纸上,压住,使得黑线跟感光板尽量靠近,打印时用镜像打印,把黑线那面跟板子接触,原因一样)
7、显影剂(曝光好的板子显影,跟水的比例为1:100左右......

果断跟帖,我就是昨天忘了拍蓝油和紫外灯的……不好意思啊……一激动,手一抖,就忘了点进购物车了。上个星期都在做PCB,8次了,用的感光干膜,都失败了,这段时间天气不太好,天天阴天。我贴的膜也有一些气泡……我也不知道显影液、脱膜剂和其pH值的奇妙联系,显影液似乎加多了……于是果断购入蓝油,昨天又拍下一个手电钻。呵呵,这次用菲林吧,打印店老板都认识我了……不过他家喷墨断线,还是用激光+增黑剂吧,断线的地方脱膜时总是粘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