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_II的时钟节拍中断函数OSTickISR()

楼主(2011-01-24):
uCOS_II的时钟节拍中断函数OSTickISR()会不会引一次任务调度呢?

网友:
有可能会

网友:
当然会,你看一下OSTickISR()源代码,就会知道里边是有退出中断服务函数的,该函数负责任务切换,至于且不切换任务,要看你现在运行的任务优先级是不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