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 不认识 那些 寄存器,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1-01-25):
Error[Pe020]: identifier "UDRE" is undefined D:\MY DOC\WORKING\M16_VFL_Beta\usart.c 30

网友:
#include <ioavr.h>

上代码?
内嵌汇编吗?

楼主:
#include <iom16.h>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define USART_PORT PORTD
#define USART_DDR DDRD
#define TXD_PIN 1
#define RXD_PIN 0

//初始化 UART 子程序
void USART_Init_57600(void)
{
    //设置串口IO
    PORTD &=0xFC;
    DDRD &= 0xFC;
    PORTD |= 0x03;
    DDRD |=0x02;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Bit1为1则倍速发送
    UCSRC  =  0x06;
    UBRRL  =  0x07;     //波特率:57600 Bps
    UBRRH  =  0x00;     //误差率:0.000%
    UCSRB  =  0x18;
}

//发送一个位
void US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send_data)
{
  while(!(UCSRA&(1<<UDRE))); //等待缓冲区为空
  UDR = send_data;
}

楼主:
ICCAVR 的 可以编译啊 ,换成 IAR 就不行了 说 UDR 之类的 他不认识,设置里面有一个 选项 选上,就可以了,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 在哪儿了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58802&bbs_page_no=2&search_mode=1&search_text=IAR&bbs_id=1000

网友(2013-04-09):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请教下吗,QQ:493950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