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2解码给ULN2003驱动继电器碰到怪异问题

楼主(2011-01-25):
自己闲着没事,设计了个2272的接收板。
2272解码来自无线模块接收的信号,然后6位数据给ULN2003驱动5V的继电器

碰到了一个问题,板子原本用L7805CV供电,可是2272死活不解码,去掉继电器后也是不解码,
如果去掉7805,用5V开关电源直接接供电,2272就可以解码,

原理图见下面

网友:
7805电容处理有问题,是不是7805烧掉了,左端加个电容,换个新的7805试试,还有计算一下总消耗电流是不是超了

楼主:
7805右端有220uF和0.1uF电容,

楼主:
我现在把2003和所有继电器都去掉了,2272还是不解码

楼主:
纳闷了,用78L05时2272可以解码,用L7805CV就不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L7805CV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