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和stm32间的通信

楼主(2011-01-25):
最近在做由FPGA和stm32组成的系统,FPGA负责数据采集,STM32负责数据处理,
1请问二者之间怎么通信?
2.数据线和地址线应该分别用哪些引脚?
3.怎么确定用多少位?
越详细越好,刚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很多东西都不懂,希望各位给点指点和学习方法,谢谢谢谢!

网友:
有FPGA了,为什么不直接在FPGA里面建一个CPU?

网友:
直接用NIOS II方便多了,可以用AVALON总线协议来连接IP核。stm32的性能还没高到足以秒杀NIOS的地步吧。

网友:
成本呢?无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还要完成一些其他功能,比如PWM波控制电机等,还有大量的视频数据等,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老师给出这个方案,我就这样做了,具体怎么实现通信呢?刚刚接触,啥都不懂,什么IP核,NIOS都不知道……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我都不懂……刚接触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给出这个方案我就这样做了,其他都没考虑。您先说下怎么通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fpga做了这些还有剩余的逻辑单元就可以在fpga中写个处理器
ip核就是别人设计好的,你拿来用
nios II就是altera提供的fpga上的处理器

网友: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UART吧,简单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速度多高才算高和不高?总线通信一般都不用的吗?这个系统还有RS485,编码器等接口

楼主:
可能是由于赶时间,因为其他的想NIOS这边都没用过,要重新学习,所以就用了现成的方案

网友:
STM32和FPGA之间可以用SPI来进行通信或者串口(2.25M),这个要具体看你需要的速度来确定

网友:
我觉得和FPGA通信最好用FSMC总线,FPGA逻辑简单,速度最快。想简单就8位复用/非复用模式,如果FPGA寄存器设计的是16/32位的那就用16位模式

网友:
STM32+FPGA搭配还是很不错的,接口丰富
NIOS入门也需要投入,没有这个灵活

网友:
NIOS没有必要
CPU +CPLD相当足够了

网友:
我做的方式是SPI

网友:
FPGA加cpu还是比较不错的,nios推广做的 好学的人多,但用的就不多了,原因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总线没有接触过,好像stm32的datasheet上有,请问如果要用这个方法,应该怎么学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