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个AD725 RGBS转电视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1-25):
我把上边的图焊接了。信号源是RGBS。不管用AV接电视还是用S端接电视。画面都是黑白了。  以为晶振坏了替换掉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下。还会存在什么问题呢。焊接的话个人觉得没有问题。  会不会是AD725的问题。  不行的话只能重新再焊一块板出来试试

楼主:
后来再焊了个板还是不行。。。大家帮帮我

网友:
AD725转的应该是隔行的RGB信号吧,你是不是用的逐行信号输入了?

网友:
AD725的色副载波输入端,PAL制式可以是4.433M或4倍频就是17.73M。
你图上是NTSC副载波的4倍频了。

网友(2018-10-28):
YTRAP PIN 是有還有線路的加上就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