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自制五轴后处理——求助

楼主(2011-01-25):
最近在研究ug五轴后处理器,在新建后处理器那里始终不明白怎么要选控制器,那控制器都是某些大牌子的,我如果是自己做的五轴那我应该选择什么控制器?
或者什么都不选,阿莫懂不懂,或者哪位热心肠的大虾指导指导,

网友:
没搞过ug的后处理,搞过powermill的。我认为后处理这块不是以控制系统来区分的,是以代码的规则、形式来区分的,不同控制器的差别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控制器来制作后处理。首先你要了解你需要输出的控制器的代码规则。举个例子吧,在有些系统上m8代表开冷却液,有些m12是开冷却液,但是你生成刀路的时候只是指定了开不开冷却液,具体如何输出m代码就要看你在后处理中如何去设定了。有些东西必须自己掌握。你看网上有很多人吧自己的后处理发上来,你敢用么,特别像5轴的,机器都超贵如果有问题发生撞机事故你吃不了兜着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搞过ug的后处理,搞过powermill的。我认为后处理这块不是以控制系统来区分的,是以代码的规则、形式来区分的,不同控制器的差别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控制器来制作后处理。首先你要了解你需要输出的控制器的代码规则。举个例子吧,在有些系统上m8代表开冷却液,有些m12是开冷却液,但是你生成刀路的时候只是指定了开不开冷却液,具体如何输出m代码就要看你在后处理中如何去设定了。有些东西必须自己掌握。你看网上有很多人吧自己的后处理发上来,你敢用么,特别像5轴的,机器都超贵如果有问题发生撞机事故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现在的情况是想做一台小小的五轴,精度那些我都放在最次要的,懂得怎么控制才是最重要,
我知道他们说每种不同公司的控制器定义的代码都不一样,但我的问题是,自己做的5轴,还需要定义什么公司的控制器,还是不需要
那控制器具体是指什么,接口板吗,或者mach类型的软件,好晕
希望研究五轴的网友能跟我一块交流?一

网友:
西门子和法那克fanuc还有其他公司,他们的代码都各有不同,需要不同的后处理器
lz的五轴是用什么来控制?mach还是什么? 五轴没搞过不清楚,三轴的话用fanuc标准的后处理器可以用mach来控制....
还是要看用什么样的控制板和软件....
五轴没搞过,不知道有什么软件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