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白光LED驱动IC

楼主(2011-01-25):
寻找一款白光LED驱动ICcenter>
(原文件名:白光LED驱动IC.JPG)
请知道的朋友帮忙给个具体型号,谢谢

楼主:
见过的帮忙顶一个

网友:
刚见过

顶一个

同问

网友:
我知道
BCR402U

网友:
没有什么用处的那只是个MOS管

楼主:
3楼很厉害哟,我看了一下,功能是一样的,谢谢了

楼主:
关于UCR402U还要向您请教一下,就是附件图上的,两个白灯VF值是3.2V,串起来就是6.4V。
  我看了IC资料正常,调节电阻上的压降是1.2V-2V,就是输入电压是7.5-8.5V,但是我看到有人直接就用12V供电,不知道长时间点亮是否会出问题。

网友:
UCR402x是串联线性降压器,输入电压-输出电压(6.4V)的差值×电流,这部分功率全要耗散在IC上,算一下发热量吧。
又:输入输出的压差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2012-05-31):
输入输出的压差越大效率越低,赞同。多余的电压转化为热量了

网友A(2012-07-15):
推荐一个DX4168,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是个管子而已!

网友(2015-06-28):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个DX4168,性价比还可以。

这款芯片可以驱动单颗10W功率,工作电压3.3V的大功率LED不?

供电电压 DC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