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1-01-25):
AD芯片要数字电压5v和模拟电压5V供电  有啥区别没呢 ????

网友A:
有啊。数字用数字5V和数字地
模拟用模拟5V和模拟地

模拟5V和数字5V可以取自统一电源,中间用0欧姆电容隔离,0偶电容旁边各防0402封装电容(容量越大越好,通常10nf就够了,如果有0402 100nf的就放100nf)够了,然后还放10uf 在电源旁边

数字地和模拟地 单点接地,用0欧姆隔开

AD芯片的VDD 和VAA 上都要各自并联一个0402 电容(容量尽量大,10nf足够,100nf不嫌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張電路圖就太給力了

网友:
1楼说错了。不是0欧姆电容,是0欧姆电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楼说错了。不是0欧姆电容,是0欧姆电阻

弱弱的问一下,可不可以把0欧姆的电阻换成一根导线直接连接啊?

网友(2013-01-27):
回答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数字用数字5V和数字地
模拟用模拟5V和模拟地

电容用?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啊。数字用数字5V和数字地
模拟用模拟5V和模拟地

为什么要是0402封装呢,不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啊。数字用数字5V和数字地
模拟用模拟5V和模拟地

使用0402,或者0603,0805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啊。数字用数字5V和数字地
模拟用模拟5V和模拟地

如果数字5V和模拟5V取自一处,那么在什么地方分开呢?就是在5V电源输出处直接分成2组?
还有,0欧电阻放置的位置,如果是在AD或DA芯片下放,那么,模拟地和数字地是不是有2个接在一块的点,一个0欧电阻处,一个电源处?
本人菜鸟,很多事情不是很清楚,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0402,或者0603,0805有什么区别么?

0402  ESL比较小,通常可以达到0.5nh   如果是0603 0805 那ESL就比较大了,对高频反而相当于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数字5V和模拟5V取自一处,那么在什么地方分开呢?就是在5V电源输出处直接分成2组?
还有,0欧电阻放 ...

一般来说在模拟器件附件分开,在5V出口处分开也可以。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反正注意模拟电源很容易受干扰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楼说错了。不是0欧姆电容,是0欧姆电阻
--------------------------------------- ...

0欧姆只是为了滤波用,最好的情况是用计算后的电感。实际上0电阻、电感都有电阻,只不过电阻比较小,对于小电流是可以这么用的,0电阻比电感效果好,但是对于大电流,比如计算后模拟地流向数字地有大电流,那么还是用电感比较好,如果电流非常大,那么还是用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