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我的CPLD是好的!

楼主(2011-01-25):
用的是EPM240T100C5,和mega16构成了一个系统,今天用JTAG ice 下载时,没有拔掉那个下载器的供电跳帽,导致下载单片机程序时,系统的电压变为4.5V左右(持续了几分钟),后来发现我下载CPLD程序时(能成功下载),CPLD没有立刻按照程序开始运行,断电后再上电,芯片开始工作了,但是再次下载后,又不工作了,现在CPLD肯定是有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进行检查,判断出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240貌似…… 使用中 间中会有几片坏的,电源稳定3.3V,不清楚为什么损坏,能正常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