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三极管时代!

楼主(2011-01-25):
突然有种感觉,到处充满了大规模芯片,到处充满了不明结构的模块,到处充满了某某芯片价格,三极管好像已经看不到了。三极管发射机已经成为过去了么?没人讨论了么?为什么不能重回三极管时代?让我们讨论一下管子发射和放大,芯片的话也是要加上管子辅助的吧?这才是技术吧?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网友:
咋不用电子管呢?那才是开创了无线通讯的电子时代。。。

网友:
还是回到新石器时代吧。那时候,人跟其他动物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分。 有了进步的萌芽。拿起块石头就可以搞研发。不用现在这么麻烦...而且那时候没有造假,毒奶粉,假疫苗...

网友:
LZ有这想法,说明OUT了,处在淘汰的边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想法只配给人打下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突然有种感觉,到处充满了大规模芯片,到处充满了不明结构的模块,到处充满了某某芯片价格,三极管好像已经看不到了。三极管发射机已经成为过去了么?没人讨论了么?为什么不能重回三极管时代?让我们讨论一下管子发射和放大,芯片的话也是要加上管子辅助的吧?这才是技术吧?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这就是抽象的威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抽象层面工作,当然一个人也可以贯穿所有的层,三极管的下面就是物理学了。

不同的应用侧重点也不同,现在晶体管设计也没有过时,这取决于你的工作。

网友:
三极管还是有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对于简单的电路
而对于复杂的电路,用集成电路芯片也很正常呀,所以不是三极管要被淘汰,而是搞的系统越来越复杂

网友:
不能说楼主out  你所看见的只是你平时接触到的,你没不能看见的说不定还用着三极管搭建的电路呢

网友:
记得国企某短波电台厂,生产的某坦克用电台,全是分立元件三极管,线绕电感和中周,那模电叫一功底深厚!演示样品的时候,“记得开机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会烧的”,结果某人把这句话当作耳旁风,哈哈,最后烧掉了!

网友:
微型化!纳米级的晶体管你能焊不?

网友:
都怪单片机太便宜啦。
不过这么很锻炼模电数电本事啊。
像是那个用74搭cpu的。。。
或者用三极管做循迹智能车

网友:
回复【楼主位】netport ----- 到处充满了某某芯片价格,三极管好像已经看不到了。三极管发射机已经成为过去了?
不会呀!上面这話大多出現于玩软件的人。我们目前所有发射机(模块)都出三极管的,有作芯片的出力低又耗电客戶跟我们一样不要用。
接收方面除ASK省电型全用BJT之外,都用芯片但IN丶OUT也常加三极管作放大,接收全用BJT线路很多有一块有PCB但懶得求值研发时间長哪!

网友:
三极管要搭个好的运放,结构和集成的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差分输入还要人工配对多麻烦。
LZ想用三极管就去设计芯片吧,

网友:
还是用回继电器吧

网友:
还真别说,KW级别以上的功放还有不少是电子管的!
电子管耐冲击,输出功率大,电流小。

网友:
在中低频已经是IC的天下了,或者只有很简单的地方采用三极管。但在射频领域,三极管比比皆是。超大功率的地方电子管还用的很多。

网友:
芯片,模块內部就是三极管电阻电感电容的组合线路, 內部线路设计方法和三极管时代是大同小異的,只是更加微小复雜而已,一般人由於使用現成芯片,模块,習慣了反而忘了设计基本三极管线路的方法,也因此也只有行家还有这能力,因此"回到三极管时代"就是要找回真正设计的能力,如何用少数的三极管线路做到芯片,模块的功能,是檢验您基本功的好方式.

网友:
文化上有复古潮,技术上照样有人,恩,古代好

网友:
这个好像三极管应用也不多了,外面的产品mos用的多

网友:
很多高级音响还在用三极管或者是电子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芯片,模块內部就是三极管电阻电感电容的组合线路, 內部线路设计方法和三极管时代是大同小異的,只是更加微小复雜而已,一般人由於使用現成芯片,模块,習慣了反而忘了设计基本三极管线路的方法,也因此也只有行家还有这能力,因此"回到三极管时代"就是要找回真正设计的能力,如何用少数的三极管线路做到芯片,模块的功能,是檢验您基本功的好方式.

呵呵,可能我表达不是太好,16楼的兄弟说出了我的心声。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感觉现在大部分都在用芯片,模拟这门非常有用的技术感觉被逐渐淡忘了,到处都是芯片,这样下去,恐怕以后模拟技术会越来越淡化,这也许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必然。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多模拟芯片,设计模拟芯片的人模拟功力很好吧,模拟技术怎么会被淡忘呢?

但是社会在进步,原来的bjt,mos不再是思考的顶层了,而成底层了
如同编程语言从机器码到汇编到C,到对象,到更高层的语言,如果抱着汇编不放肯一个http服务器都非常难写出来
思维的层次是不断提高的。
而且有些东西成熟了就会被复用,芯片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你用晶体管搭个高性能放大器结构就如同现在的运放结构了,有的运放结构相当复杂很多复杂的反馈不是一般人能设计出来的。

网友:
三极管还是有很多地方用到的。

网友: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
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
想要说些什麽又不知从何说起
只有把它放在心底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
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
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
猛然回头你在那里

如果大海能够唤回曾经的爱
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
就让它随风飘远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所有受过的伤
所有流过的泪
我的爱
请全部带走

网友:
模拟技术不会越来越淡化,更不是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必然。
模拟技术可以说是最基础的东西,无论是模拟或是数字,在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浮躁的进入,当然不需要深厚的模拟底子,但随着深入,模拟的技术就变得必不可少,并且作为垫脚石最终决定了可以达到的高度。

在许多领域,目前晶体管(这里把mos一类也划入晶体管)应用依然极为广泛并且必不可少,比如极高频率和较大功率,尤其是对性能有较高要求的时候。比如Ku段卫星接收的降频器(LNB)依然大量使用晶体管而极少使用MMIC,除成本外,噪声亦是晶体管相对的优势;又如现在使用稍大功率的射频功放,如摩托罗拉的对讲机,依然使用晶体管射频后级(有使用功放模块的,实际上也就是把功放管配套定型而作为一个固定使用,里面实际上依然只是晶体管芯,而不是我们常说的“集成电路”---单晶结构);上百瓦级别的射频功放依然是晶体管为主,更大功率的甚至还是电子管的天下(大功率集成?功耗难以吃得消吧);就算是低频领域,普通的音响设备,可以留意一下,顶级的音频功放依然在主声音通道上使用全分立晶体管结构(这里不说“胆机”),就是防止由于集成电路深反馈引起的音频群特性恶化。

但无可否仍,集成化却是现代数字技术实现的基础,没有大规模集成电路,能有今天的数字电子技术几乎难以想象。不过随着高速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模拟技术依然必不可少,比如传输线和阻抗匹配等。

模拟/混合(指数子和模拟混合)集成电路之所以能广泛使用,是因为其易用性及一致性;而这恰恰是晶体管使用相对的弱项;而大规模产业化制造集成电路将其成本引起的上升平衡掉,因此在普通的应用当中,使用集成电路更能在生产上得到相当的好处。

不要看到大量使用324就觉得9014可以被淘汰;在某些情况下一个9014做放大甚至指标比324来得更好。

网友:
你找几个90GHz频段的集成电路给我看看。

偶十年前做94GHz的放大器时,别说集成块,三极管、场效应管都没有,

现在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

网友:
顶24楼一下,大海的宽广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的,大家都局限在自己的一个小领域中。这正是论坛带给大家的好处,能更多的了解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
    怀旧是人之常情,对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做过的,当时认为是了解透彻的东西都会有很深的印象,毕竟是自己付出过努力的。但真实的情况是我们都是沧海一粟,但不必悲观,按惯性走自己的路就好了。

网友:
用芯片完全就是为了省钱和小型化,至于稳定性方面,差不多就行,也不用保证100年无事故的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军用和航空航天方面,还应该是三极管的天下,因为那些地方是属于那种不择手段的追求稳定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芯片只是为了省钱和小型化?不是吧。
吧一堆三极管电阻电容缩小放到一起就是芯片了。芯片上做出来的对管可能匹配度可以更高吧。
航天也青睐芯片,用三极管不知道要多重。

另,有没有高手能设计个分离元件的,ad797等级的低噪声放大器?开源看看。

网友:
集成电路就象皇帝的新装----"我拥有最先进的模拟技术"

网友:
话说以前有人预见将来会有微米级的电子管集成电路,都将近二十年了,也没见着落!
兄弟们,期待吧,也许有天早晨醒来,身边到处都是亮晶晶的电子管集成电路也说不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找几个90ghz频段的集成电路给我看看。
偶十年前做94ghz的放大器时,别说集成块,三极管、场效应管都没有,
现在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
您还活在十年前!
看看:
http://ieeexplore.ieee.org/xpl/freeabs_all.jsp?arnumber=464158

网友:
回复 楼主:
20楼,21楼正解。
现在很多学校的模电课已经不叫模拟电路了,叫做微电子电路。
IC的核心就是三极管。
模拟IC内部线路和楼主说的分立元件电路大同小异,但是要求更高。比如说,简单的100来个元件的分立元件模拟电路,可能需要实际调试,调整很多参数,还可以随意使用电感、电容、二极管等等。而模拟IC,拿CMOS模拟电路来说,限制非常多:电感几乎是不能用的,大电容不能用只能外置,电阻少用,二极管几乎不能随便用,能用的最多的就是NMOS和PMOS。很多时候二极管、电阻甚至电容都是用MOS来代替的。而且,元件的数量可以很高,电路可以复杂到你无法想象的程度,有些精密的模拟芯片甚至10年20年都无人可以模仿和超越。因此,可以说模拟IC比分立的模拟电路对模电的要求更高。
如果学学微电子就应该明白了,模电并不是再被遗忘,而是被提到了更高的高度。
另外,分立的元件也是芯片,和IC同样的设计和生产工艺,只是集成度低一些罢了。

至于电子管,被替代得差不了,不过还是有不少存在的地方。不光是发烧级的音响,像微波炉的磁控管,雷达磁控管,显像管,射线管,甚至日光灯管,这些都属于电子管的范畴。

只能说,技术是无止境的,任何技术都有其用武之地。做产品开发的也应该选择最合适的技术和方案。楼主对于技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回复 网友D:
你找几个90ghz频段的集成电路给我看看。
偶十年前做94ghz的放大器时,别说集成块,三极管、场效应管都没有,
现在十年过去了,还是没有!
确实OUT了,我隔壁导师就是做射频IC的,频率到275GHz。射频功放、数字基带早就做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三极管时代和微电子时代是有所不同的,微电子时代是管海战术而三极管时代是精英策略,基本思路不同,三极管时代要在有限三极管下达成目标,因此设计时三极管时代要别出心裁,而微电子时代在一定面积内尽量塞满微三极管来求取最大功效,因此考量点不同. 三极管时代的设计是有其艺术性的吸引力,而微电子时代的设计有较大的自由度但是管海战术的后果是变成做苦工和大量的浪费时间,能源. 个人觉得三极管时代对设计者而言是比较有挑战性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
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
想要说些什麽又不知从何说起
只有把它放在心底
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
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清
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
猛然回头你在那里
如果大海能够唤回曾经的爱
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
就让它随风飘远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所有受过的伤
所有流过的泪
我的爱
请全部带走

好歌,好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设计也要别出心裁才行,因为芯片中用不了高精度的电阻,用不了电容,电感也要占很大的ic面积,所以芯片中才会有开关电容,mos镜像电流源。

如果想如以前用三极管样设计电路可以去设计模拟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G:
芯片设计也要别出心裁才行,因为芯片中用不了高精度的电阻,用不了电容,电感也要占很大的pcb设计,所以芯片中才会有开关电容,mos镜像电流源。
如果想如以前用三极管样设计电路可以去设计模拟芯片。

支持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时代和微电子时代是有所不同的,微电子时代是管海战术而三极管时代是精英策略,基本思路不同,三极管时代要在有限三极管下达成目标,因此设计时三极管时代要别出心裁,而微电子时代在一定面积内尽量塞满微三极管来求取最大功效,因此考量点不同. 三极管时代的设计是有其艺术性的吸引力,而微电子时代的设计有较大的自由度但是管海战术的后果是变成做苦工和大量的浪费时间,能源. 个人觉得三极管时代对设计者而言是比较有挑战性

数字IC的管海战术没错,不过我这里侧重指的模拟IC。
本人也发烧于三极管时代的设计。我见过飞利浦欧洲那边的老工程师设计的产品,的确相当的艺术:曾经有个电路,实现了精密半波整流、sigma-delta D/A、误差放大、闭环控制,仅仅使用了6个三极管。电路可以看懂,但自己却想不到,不得不佩服。不过,同样功能的电路,我们现在用两片运放就可以搞定了,性能稍有提高,价格也没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有资深的模拟电路老专家,转行去了微电子做模拟IC,而且我们学校就有几个。
模拟IC的设计相当有挑战性,有不少著名的模拟IC到现在也很难被复制,比如精密仪器里常用的一些运放、信号转换、A/D、D/A等等。另外,举个例子,AD637,这么贵的RMS-DC芯片,几乎是高档万用表的必用品,就连一向支持国产的日本也是大量使用这个芯片,为什么到现在也只有ADI一家供应商?
不过,有了这些专家级的设计,我们普通工程师的挑战就小了很多了。所以,如果有人能回到三极管时代并且游刃有余,一定会有人_大力推荐他去微电子行业造福大家的,呵呵。

网友:
基础的电路和原理是我们不可能抛掉的,正如鱼儿不可能抛掉水,基础的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上层的花哨不管怎么好看,但终究是短暂的,一代换一代,唯独换不掉的是底层的东西。

网友(2011-02-28):
底层的东西要坚持,看看做的号的芯片厂商有多少是本国的,基础不能被忽视

网友:
我所见的用于RF的芯片只有用于那几个公众频率的模块,其他用途的,全用三极管和电子管。楼主见的不够多呀

网友(2011-06-02):
回复 网友H:
底层的东西要坚持,看看做的号的芯片厂商有多少是本国的,基础不能被忽视

支持樓上的說法!用IC開發是方便了很多,關鍵的器件如果人家不賣給你,除了坐著哭還能做什么?基礎的模電很重要,任何時候!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本国多点设计模拟ic的就行了。

网友:
我最近常到离我们只有100万光年的某行星出差,那里的设备都只用普通三极管做.不向我们就知道用IC,多无聊.

网友:
回复 网友J:

设计ic比较有意思。也没想像的神秘。

网友(2011-07-20):
高深的行业,高深的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K:
那是做电子对抗机的,呵呵,军工都是要微波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