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能雕玉石挂件吗

楼主(2011-01-25):
看到浮雕壁虎,想到如果能雕成一个玉石挂件就好了,不知道行不

网友:
看看你的是什么玉
根据硬度选择合适的刀头

网友:
lz可以为兄弟们白鼠一下,我精神支持你:)

网友:
刀具因当贵过 小型CNC

网友:
雕玉没问题,关键是刀具材质。
淘宝上的刀具只是在刀柄上喷了一层涂层,估计不靠谱。
真正的硬质合金刀具应该是用高频焊把硬质合金刀片焊接上去的。
ps;楼上的小会会错别字经常误导人啊

网友:
首先要高转速主轴,一般在40000rpm/min以上,基本上是磨;

专用的机器各轴密封很好,另外多使用xy悬臂结构,要配除尘设备,因为材料硬度很高,粉尘进入轴承内部,会严重影响机器使用寿命

那种传动部分位于底座和龙门结构的低主轴转速diy机器不适合作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