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能否在axd中进行仿真向量irq中断?

楼主(2011-01-25):
中断有关设置如下:

void Isr_Init(void)
{
        unsigned int cc;

        pISR_UNDEF = (unsigned)HaltUndef;
        pISR_SWI = (unsigned)HaltSwi;
        pISR_PABORT = (unsigned)HaltPabort;
        pISR_DABORT = (unsigned)HaltDabort;

        for (cc = _RAM_STARTADDRESS;cc < (_RAM_STARTADDRESS + 0x30);cc += 4)
        {
                *((volatile unsigned *)cc) = 0xEA000000 + ((unsigned int)Image$$RO$$Base - 0x0c000000 - 8) / 4;
        }

        //rINTCON=0x1;                                  // Vectored Int. IRQ enable,FIQ disable
        rINTCON = 0x5;                                  // Non-vectored,IRQ enable,FIQ disable

        rINTMOD = 0x0;                                  // All=IRQ mode
        //rINTMSK |= BIT_GLOBAL | BIT_EINT4567  ;          // All interrupt is masked.
        rINTMSK &= ~( BIT_GLOBAL | BIT_EINT4567|  BIT_TIMER0 | BIT_TIMER1 |BIT_TIMER2 |BIT_TIMER3 );
}

rINTCON = 0x5;时可以进行 time0 time1等中断,串口也可打印中断信息,但如果换成 rINTCON = 0x1;设置为向量中断,则进入仿真时程序马上跑飞,
axd只能进行非向量中断,不能进行向量中断 是不是这个原因?请高手指教。
我用的是s3c44b0,ads1.2编译,H-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