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断偶检测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11-01-25):
我用差分AD直接测量热电偶,效果还可以,但不知道如何做断偶检测,请教一下!

网友:
用上拉电阻,阻值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上拉电阻,阻值要大

同意楼上
用-0.1V串个10M电阻加在输入端

网友:
y有的ad有短路检测,打开那个也可以的,楼上误导人,上拉也是拉到高电平。然后规定一个阈值,超过就报警

楼主:
如果没有断,加上拉或下拉影响AD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忽略,热电偶就是两根导线,撑死有1K的电阻,在10M面前完全忽略。
而且我记得有的AD内部断路检查,也是1…2uA的级别,10M大概有0.3uA

网友:
1楼对的,我的就是用个20M电阻上拉做的断偶检测,热电偶没断的时候上拉不影响测量,断偶后测量达到最大……

楼主:
不知道你们的电偶要滤波吗?
我的竟然要加100uF电解电容才好点,否则很不稳定,数据恶心死了
加了就好很多很多,但这样却给我断偶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平时是对电容充电了,突然断线,电容放电要很长时间,,电池吃不消,而且也不及时能检测到断偶

网友:
在电容前面加了电阻了吗?组成RC滤波 10K 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