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浅析

楼主(2011-01-26):
对电脑来说,既然电源是动力,那么主板就应该是提供动力的桥梁,如果桥梁不能通过,那做什么都是徒劳的。当你无法开机的时候,经过检查如果发现电源没有问题的话,估计问题就出主板身上了。
  怎么说呢,因为主板是各个配件的总连接处,电脑的一切配件都要经过主板来连接,如果它出现问题,导致无法启动的情况出现是不奇怪的。
  主板出现的问题情况比较多,我仅仅向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问题:首先是开机的时候,如果电源灯不亮,显示器黑屏,其他组件什么反应都没有,这时一般人会立马想到是否电源出了问题,但事实上,主板坏了也是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在一台电脑里,电脑的启动需要一个启动装置,一般来讲,这个装置都在主板上,其中主要有一个启动电容,如果这个电容损坏了,就会出现什么都没反应的情况。这个电容虽然非常小,但是很容易发现:拿起主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铁质的电解电容,它通常被一个金属丝环绕住。有了这么明显的特征,应该可以轻易找到了。
  解决办法就是将一个好的电容更换上去。这种问题算是比较常见的,我有两个朋友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启动不了机子,一个因为已经过了保修期,无奈只好拿到电脑城修理,也就是换了那个电容。另一个哥们还好,反正包换期还没过,干脆找商家换了块新主板回来,毕竟,问题虽小,解决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还有就是主板的接口问题。因为主板上要接很多的配件,如果某个接口坏了,那么就表示这个配件不能用了,这样也会启动不了,例如:主板的AGP槽有问题,那可能就没法启动了。其实这问题严格的说不能归结到无法启动,有可能已经启动了,但是无法显示出来,所以最后我还是把它归到这方面来了。
  我现在用的电脑就有这样的问题,AGP槽很松,显卡的金手指不能和槽内的接触点接触,这样就没办法显示,要重新插过几次后,找准方位才行。还有是IDE接口有问题,这样根本不能检测到硬盘,那更不用说进入系统了。
  另外,还有内存槽的问题,如果你开机的时候,主机内的喇叭发出“嘀,嘀”的声音,而且其他组件没任何反映,这就有可能是内存槽不行了(当然也可能是内存坏了,但现在我们暂时先不考虑内存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接口,像CPU接口等,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啦。
  主板上最重要的是芯片。一般的非整合主板都有两个芯片,一个是南桥芯片,一个是北桥芯片。从传统意义上讲,北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作为CPU与系统交换的主界面,以其中的内存控制器功能最为重要。除此以外,北桥还负责与南桥进行沟通。
  而南桥的功能则五花八门的,可以包括磁盘控制器、音频合成、以太网络控制器以及我们经常接触也是必有的I/O界面(例如串口、PS/2口等)。如果北桥芯片坏了,那么CPU与系统的主界面交换就会出现问题,然后CPU在电脑上就不起作用了。既然中央处理器都不能用,那能不能启动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同时内存的控制功能也失去了,电脑没了两大部件的支持,哪里还有显示啊?
  南桥芯片一旦出现问题,电脑也就失去了磁盘控制器功能,这和没有了硬盘是没什么两样的。可见这两个芯片有多重要!这两个芯片如果烧掉了,那可是个致命伤,在电脑城是没办法修的,除非送回原厂去修。我宿舍众多电脑中,就有一块主板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南桥的芯片烧掉了,保修期也已经过了,只好再买一块。如果是整合主板就更惨,因为它只有一个芯片,要是坏了可比一般的主板的问题还要严重。所以在装机或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问题,以免造成无须有的损失。
  主板的问题导致启动失败原因不相同,而且每块主板的结构也不一定相同,所以出现的问题也不同,这里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叙述出来,我仅仅是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切磋一下,如果有所错漏还是希望大家能给出建议,我也能从中学习到知识。

网友:
这个电容虽然非常小,但是很容易发现:拿起主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铁质的电解电容,它通常被一个金属丝环绕住。有了这么明显的特征,应该可以轻易找到了。
-----------------------------------------------
楼主你说的是那类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