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问,关于文件系统的O_TRUNC

楼主(2011-01-26):
在调试ftp服务器,将文件复制到服务器时出错,查找到是因为文件创建失败。弱弱等待问,
其中 fd = open(filename, O_WRONLY | O_CREAT | O_TRUNC, 0); 的O_TRUNC是什么标志,用户手册似乎没见说明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26337.html

C语言中open函数
  作用:打开和创建文件。
  简述:
  #include <fcntl.h>
  int open(const char *pathname, int oflag, ... /* mode_t mode */);
  返回值:成功则返回文件描述符,否则返回 -1
  对于 open 函数来说,第三个参数(...)仅当创建新文件时(即 使用了O_CREAT 时)才使用,用于指定文件的访问权限位(access permission bits)。pathname 是待打开/创建文件的路径名(如 C:/cpp/a.cpp);oflag 用于指定文件的打开/创建模式,这个参数可由以下常量(定义于 fcntl.h)通过逻辑或构成。
  O_RDONLY 只读模式
  O_WRONLY 只写模式
  O_RDWR 读写模式
  打开/创建文件时,至少得使用上述三个常量中的一个。以下常量是选用的:
  O_APPEND 每次写操作都写入文件的末尾
  O_CREAT 如果指定文件不存在,则创建这个文件
  O_EXCL 如果要创建的文件已存在,则返回 -1,并且修改 errno 的值
  O_TRUNC 如果文件存在,并且以只写/读写方式打开,则清空文件全部内容(即将其长度截短为0)
  O_NOCTTY 如果路径名指向终端设备,不要把这个设备用作控制终端。
  O_NONBLOCK 如果路径名指向 FIFO/块文件/字符文件,则把文件的打开和后继 I/O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继续调试F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