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扫描。。。。两个数码管有叠加。。。师傅们帮帮忙。。。

楼主(2011-01-26):
always @ ( a[3])begin  \\a[3]为clk 8分频;
case (a[3])
    1'b1:   \\当a[3]为1时
    begin
sm_cs1_nr=1'b1;
sm_cs2_nr=1'b1;\\两只数码管关闭(以前软件这么写,不知道硬件这样写对不对);

sm_dbr=led1;\\数码管数据线送数
sm_cs1_nr=1'b0;\\开数码管1

end
1'b0:  \\当a[3]为0时;
    begin
sm_cs1_nr=1'b1;
sm_cs2_nr=1'b1;

sm_dbr=led2;
sm_cs2_nr=1'b0;

end
default:;
endcase
end
师傅们帮帮忙啊。刚从单片机和arm转过来,好多地方不懂。。
还有,上面的程序阻塞赋值,非阻塞怎么用啊?
cpld有没有延时程序啊?
cpld的函数调用怎么写啊?

楼主:
师傅们怎么都是点击不回复啊。。。。。。
帮帮小弟啊。。。。。。

网友:
选数码管2的时候,数码管1的片选要关掉的!

网友:
消隐很重要

网友:
尽量用 <= 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已经消隐掉了,不知两位有没有看程序和注释。虽然以前是写软件的,但是这个我还是知道的。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不过<=和=实在不知道怎么用,几本书上写的还不一样。
有的说是<=是并行。有的说<=是always语句完成后再执行。
想问一下,begin  end中的语句是顺序还是并行的啊?如果顺序的话怎么才可以延时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begin end 内部是顺序的,“=”赋值是立马生效的,而"<="赋值是always块执行完后才生效的,这也就是阻塞和非阻塞的区别吧!

网友:
我想主要是消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