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期待MK的 Y3 飞行视频

楼主(2011-01-26):
Y3飞行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5Njc1MzI0/v.swf

用一个舵机来推动尾舵机左右旋转来控制飞行航向。

网友:
楼主,电机和桨都是什么的? XXD KV1000,1045正反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桨是1045正反桨,前面两个电机反桨,后面一个电机正桨,其实桨的方向无所谓的,影响不大,哪怕三个桨同向也是可以的。
舵机我建议用锁尾舵机,速度和力量够大。

电机2212 XXD 1000KV
电调普通10A电调 ,市面上的买回来,一般设置好统一行程就可以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飞行使用3s电池

网友:
尾舵机是什么控制方式?比例连动吗?还是由FY90来自动控制?能不能上个尾舵机的近照瞧瞧?三路电调是接哪三路?遥控器设置成什么状态?

网友:
同问还是由FY90来自动控制?能不能上个尾舵机的近照瞧瞧?三路电调是接哪三路?遥控器设置成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