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RM,求教一个很低级的问题,ARM的主函数会有形式参数,怎么回事??

楼主(2011-01-26):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32 mpll_val=0;
        int data;

        mpll_val = (92<<12)|(1<<4)|(1);

        ChangeMPllValue((mpll_val>>12)&0xff, (mpll_val>>4)&0x3f, mpll_val&3);
        ChangeClockDivider(key, 12);

          rGPBCON = 0x155555;

           data = 0x06;//0b00000110-->//0b11000000
           while(1)
           {

                   rGPBDAT = (data<<5);
                   dely(120);
                   data =~data;
        }

   return 0;
}
这是主函数,其中的形参“int argc, char **argv”怎么理解?这个主函数是谁来调用?BootLoder来调用吗?这两个形参有什么作用??CPU是怎么执行这段代码的??

网友:
这个main函数参数是pc上C编译器才会有的,argc保存调用程序时后面跟的参数的个数,argv是指向参数字符串数组的指针,楼主是arm哪个芯片的代码?我所接触的所有嵌入式代码都不可能带有这两个参数的。

网友:
如果你用过ADS并且使用__main函数会发现,main函数只是一个普通的函数,它被__main调用。
不过没有仔细看过__main调用它的时候有没有传参过来...

网友:
PC  linux上经常这样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友善之臂计算机有限公司的mini2440开发板,他的资料里有一段测试代码,主函数就是这样,不明白那两个形参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友善之臂计算机有限公司的mini2440开发板,他的资料里有一段测试代码,主函数就是这样,不明白那两个形参干什么用的!

网友:
linux上 很多,的。

网友:
argc 传入参数的个数
argv 传入参数的列表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