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wqhe AVR后学者",你的雕刻机刀路是怎样做出来的?铺铜效果做得

楼主(2011-01-26):
请问一下"wqhe AVR后学者",你的雕刻机刀路是怎样做出来的?铺铜效果做得很好,我一直解决不了覆铜的问题.
"wqhe AVR后学者"的作品在这里的5楼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0587&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作好后,用keepout层使用1MIL的线勾一遍没有线路的地方,然后将所有的网络标号都改成1层,最后全铺铜,不要删死区即可~

网友:
把实心铺铜改成网格状覆铜就行了,具体操作坛子里有,你自己找找看吧

楼主:
如果改成网格,就有话多的线,要运行很久才算出来,并且很容易死机

网友:
铺铜做的好不奇怪
不过看他那个比你雕掉的镂空部分,平整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改成网格,就有话多的线,要运行很久才算出来,并且很容易死机

我还有一个绝招解决铺铜问题,但是只适合自己做着玩,并且做出的板子来地线不太好焊接。

网友:
大面积铺铜只能用artcam。我暂时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用网站破_解版的话,铺铜时线注意不要设置太小,不能用软件铺铜。那还可以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