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在pudn上下载一个文件。谢谢!

楼主(2011-01-26):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10/sourcecode/embed/detail455542.html
谁有pudn帐号,帮忙下载一下。谢谢。
windinsky12@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rar  是直接.vhd
看下面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store is
port( datain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clk : in std_logic;
stop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rw : in std_logic;
data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addr : out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ce_n : out std_logic;
we_n : out std_logic;
ready :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arch_store of store is
signal addr_cache : std_logic_vector(17 downto 0) :=
"000000000000000000";
signal ready_cache : std_logic := '0';
signal state : integer range 0 to 2 := 0;
begin

ready <= ready_cache;
process(clk)
begin
if(clk 'event and clk = '1') then
if(reset = '1') then
addr_cache <= "000000000000000000";
ready_cache <= '0';
state <= 0;
elsif(reset = '0' and ready_cache = '0' and stop = '0') then

if(state = 0) then
addr <= addr_cache;
elsif(state = 1) then
ce_n <= '0';
we_n <= rw;
if(rw = '0') then
dataout <= datain;
end if;
elsif(state = 2) then
--if(rw = '1') then
-- datain <= dataout;
--end if;
ce_n <= '1';
we_n <= '1';
if(addr_cache = "111111111111111111") then
ready_cache <= '1';
else
addr_cache <= addr_cache + 1;
end if;
end if;
if(state = 2) then state <= 0;
else state <= state + 1;
end if;
elsif(reset = '0' and ready_cache = '0' and stop = '1') then
state <= 0;
ce_n <= '1';
we_n <=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