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种检测SCK上升沿的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吗

楼主(2011-01-26):
1.
always @(posedge clk)
SCKr <= {SCKr[1:0], SCK};
wire SCK_risingedge = (SCKr[2:1]==2'b01);

2.
always @(posedge SCK)

网友:
第一种方法好,具有时钟对齐的作用,可以提升可靠性及速度

网友:
第一种是同步检测
需要一个系统时钟,并且该系统时钟需要比输入信号频率高两倍以上

第二种是异步检测

无所谓优劣,只看需求
需要同步就用同步,需要异步就用异步

网友:
如果频率不是足够高,要注意上升过程产生的不定态,这时候用第一种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