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TSpice中,应该如何使用Datasheet去编写模型文本?

楼主(2011-01-26):
我刚开始学习LTSpice,也看了phnbs制作的一系列视频,获益良多。

最近在开始做自己的Bachelorarbeit,需要仿真一些电路。可是在需要用到的一些IC模块的时候,却没能如视频那样找到相对应的模型文件。

为此,我想请问有经验的前辈们,如何找XC61CC45这一个模型?重要的是,我只找到Torex的XC61CC的Datasheet,可是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利用这样的Datasheet上的数据,自己去编写一个模型文本。

请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TOREX不提供SPICE 模型就较难。自己编写要很好的spice知识才行,或找相近模型修改参数

网友(2011-10-14):
回复 楼主:

yahoo上 有 一个 论坛,里面据大部分 元件 的 spice模型都有。包括 电源里常用的SG3525,UC3843等,可以到www.yahoo.com(英文版)去搜索 LTspice Yahoo结果中去查找

网友(2012-07-05):
Singular matrix:  Check node u1:n184075
   Iteration No. 1
Fatal Error: Singular matrix:  check node u1:n184075
   Iteration No. 1

This circuit has floating nodes.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n184075 模型里的一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