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啊,用逻辑分析仪时不当心把主板给烧了

楼主(2011-01-26):
今天不当心碰掉了逻辑分析仪的GND探头,可能碰到了火线,只见砰的一簇火星空开跳闸,然后,然后,小黑就再也点不亮了(偶尔能亮一下但没法加载bios),逻辑分析仪也翘辫子了。

看样子小黑主板南桥烧了,准备上淘宝再去搞一块主板。

顺便问一下,下次再折腾usb接口的逻辑分析仪时,单独搞一个隔离变压器+7805给usb供电,usb的数据线还是接到电脑上去,这样的话下次再遇到意外时就只会烧逻辑分析仪和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
貌似不行吧,要共地吧?你1共地,短路的时候2个哥俩好,一块去了

楼主:
那有没有隔离共地、或者usb四根线都隔离的东东?毕竟常在河边走、难免要湿鞋

网友:
usb四根线都隔离的东东
好像有这个东东噢,论坛里面有个童鞋就是搞这个的,不过是天价也,你自己搜索看看,那家伙还有淘宝店,不过东西贵的吓死人,好像是用美信的芯片方案做的

楼主:
谢谢,搜到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1&bbs_id=9999

还有这篇文章介绍的也是ADuM41601 USB隔离器
http://www.donews.com/tele/201011/260440.shtm

貌似usb 2.0的高速模式没法用,不知道对读取逻辑分析仪的数据有多大影响,另外有人提到用hub,或者pci转的usb卡,貌似不能完全隔离吧?

网友:
嗯嗯,不过价格....118大元呢.....

网友:
用adi那种电源一起隔离的Usb隔离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adi那种电源一起隔离的usb隔离芯片。

那个方案就是用ADI芯片噢,那个芯片淘宝卖50多1个....
还好我是台式机,用个PCI转USB也就20块.还省事呢,USB2.0全速

楼主:
pcmcia转usb,跟台机上的pci转usb有同样的保护效果么?虽说都不是完全隔离

网友:
不知道噢,我没用过笔记本....
就爱台式机,上面接口都有,买个工控主板,DVR的那种主板,你要什么接口都有了,你能想到的都给你备齐了,2个PS2,2个串口,8个USB,5条PCI,1个并口......反正是多的不能再多了

楼主:
台机不方便啊,有时还是要拿到现场去折腾的。

另外,下次注意了,到现场搞232也有必要搞一个隔离器,不过这东东就便宜多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Adi那种带隔离电源Usb隔离不需要坛子里那个样需要外接电源。
50元应该是样片价,但是保护的东西远不只50吧。

楼主:
找到老外的开源网站了,usb侧需要外接电源,正在看是否有如楼上所说的更好的办法
http://www.circuitsathome.com/products-page/usb-interfaces/adum4160-usb-isolator-board-bare-pcb-and-kits

网友:
原来悲惨世界里还有同伴!我也是不小心在两套系统里共地了,烧了一个E8A,加电脑主板,看来示波器命一般都挺硬的

网友:
我以后做个网口的逻辑分析仪,有一定隔离度

网友:
我给你出个方案,用隔离变压器给电脑供电不就得了? 电脑外壳不接地。

网友:
楼上正解。或者把你要测的东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我记得50W的隔离很便宜。

网友:
逻辑分析仪外接电源,io口加隔离.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产品不规范会出现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回复。

另,昨晚没细看,其实是CHANNEL探头碰到火线了(不过就算是GND探头地线也起不到保护作用,因为逻辑分析仪的GND探头跟usb的外壳不通),逻辑分析仪2xx大米就算了,主要是心疼小黑主板。

btw, ADuM41601是usb 1.1的,看来没法用在逻辑分析仪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给你出个方案,用隔离变压器给电脑供电不就得了? 电脑外壳不接地。

回复 网友C:
楼上正解。或者把你要测的东西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我记得50w的隔离很便宜。

这样的话地线带电就不会烧板子了,但产生的感应电一样可能会烧板子上的元件吧。另外,对usb的数据线意外貌似也没什么用处。

另外,据说pcmcia转的usb绕过南桥,跟pci一样,那usb发生意外时南桥没事了会烧主板哪一部分?只烧笔记本的pcmica或台机的pci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以后做个网口的逻辑分析仪,有一定隔离度

这个似乎不错,LAN口一般都有隔离,速率也不比usb 2.0的低,能实现usb 2.0的隔离现在都太贵了。

网友:
小黑的usb做在南桥上,不是一般傻,我已烧过两次,换过两次主板了,第一次,2K多,第二次,1K多,后来就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逻辑分析仪外接电源,io口加隔离.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产品不规范会出现的...

淘宝上的1xx或2xx的逻辑分析仪貌似都不带io口隔离,io隔离的方法更治本,不过数字信号隔离简单,模拟信号的隔离就要麻烦些

楼主:
回复 网友F:

usb控制器一般都在南桥的吧,不知道pci转usb、或pcmcia转usb绕过南桥后,意外时只搞坏pci、pcmcia,还是其他

网友(2012-04-06):
哇,这也是一次教训呀!估计楼主以后不会犯相同的错误了!

网友:
小黑换南桥芯片那是相当便宜,一百多元就够了。

网友:
笔记本的usb保护怎么样

网友:
如果是用USB供电,直接在USB的 VCC端加上500 MA的保险丝,不知有没有效果?

网友:
用无线蓝牙吧,完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