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应该收多少钱?(电机控制)

楼主(2011-01-27):
电机控制系统。

主要是电机位置控制,为了成本原因,主要使用普通电机,加光栅编码器检测位置。(是几十个这样的电机协调控制,不是控制单独一个,所以才有can总线要求)(是一个流水线,什么时候做什么)(一般就是几个电机工作,而且不要去同时工作)(这个协调的算法我已经有了)

功能就是一个机械手,捡起,转一定角度,放下(就是控制这个转角)

使用了can总线(我只看见设备外观,没有具体看,感觉是,也可能是485,目前当can算吧,反正硬件差不多)

然后有一个控制台,使用7英寸的触摸TFT(我感觉12864足够,但是客户要求看起来上档次),主要是状态显示和配置。这个做菜单和触摸输入。

设计要求,提供源代码,pcb,还要过负责3c认证,静电什么测试(因为工业产品,我自己提的过一般电子设备应该过得测试都过)

客户也可能提供样机让拆,也可能不能提供样机拆。(因为钢厂专用设备,一买就是一套)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提供样机,拆的话,我还有信心。如果不让拆,只让看(去其他厂看),我觉得害怕。

我应该收多少钱?客户是自己同学。北方人,不了解行情,但是以后知道行情,觉得我要多了,肯定不好。

另外坛上如果有人比较有把握,也有兴趣做。我就转包出去。只要没有质量问题,把事情做好,我不挣没关系。

楼主:
我知道有人会觉得用plc做比较好,plc的成本太高了。

国产的plc没人对这种小项目负责。进口的plc太贵了。(一个生产线,几十个点,几十个plc???)

而且plc的配置和显示界面太贵了。

现在方案是两个部分。一个电机部分,一个tft部分。都准备使用stm32

(不知道stm32,能不能带动7英寸的tft)(其实我觉得12864加一个矩阵键盘足够,可是现在使用的那个厂的设备是7英寸的触摸tft)
(触摸屏好像比按键耐用)

楼主:
问问站长,如果我这样的帖子,在stm32再发一遍,算不算违规?

分论坛,是不是使用标签方式。

因为常常我也不知道应该属于那个论坛的内容。

网友:
什么是普通电机?
机械手控制板?几十万能搞下来不错了,当然如果只是想搞成玩具领当别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机控制系统。
(因为钢厂专用设备,一买就是一套)
别玩这个. 除非你足够足够NB,或者你做出个玩具,客户也给钱;

网友:
据上述要求,10套原设备的价钱

网友:
难道要自己打板开发,还是用PLC吧,这种项目至少要报三十万以上,硬件成本十到二十万

网友:
坛子里好像有人用stm32驱动7寸屏的帖子,LZ搜搜看

网友:
这个你弄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分析仪器的,差不多有20多个电机要求联动,用的也是can总线连接,每个模块控制2~3个电机,电机的联动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脚本系统,现在我们再做新产品的开发,基本上硬件和控制系统都不用重新设计了。如果对电机的运动速度(驱动脉冲频率)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这种结构应该是可行的,但问题是因为是用在工业场合的,可靠性能不能做的很好,我觉得这是里面难度最大的地方。

网友:
(不知道stm32,能不能带动7英寸的tft)
-----------------------------------

网友:
这个项目稳定性要求比较高,至于 控制部分算法和其他的应该难度不是十分大。
这样的项目我和几个朋友也做过几个,像这样做工业控制的,要求过一些认证,又要原理图和源码
开发费用一般在10万以上,当然,具体多少要看你实际的工作任务和对项目难度的评估。

网友:
200多万比较合适

网友:
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形式200万高了些子泥,

网友:
稳定性 第一

网友:
200多万高了。那你做出来。人家一年卖上千万你觉得你不亏么?

网友:
第一:需要考虑可靠性;
第二:需考虑生产工艺;
第三:定位控制的精度,以及相关机构设计是否保证精度足够,此精度也多是有生产工艺决定;
第四:动作时续,楼主所谓的协调算法;
以上全部评估OK,才有报价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多万高了。那你做出来。人家一年卖上千万你觉得你不亏么?

200万的确太高了。因为后面还有太多机械,模具的部分。那个是成本的大头。电子在这个上面占的比重非常轻。

我自己也是认为算法什么的不复杂,can比较复杂,can大部分已经集成到ic里面了,软件有成品的stack包

麻烦的是硬件稳定性,实在不行让用户买一个站点(从现有钢厂里面拆一个下来,钢厂再进一个)

抄板,硬件完全不改动。(cpu要改动,我还没有看具体电路板,我会stm32,上面原厂使用的芯片解密就比较昂贵了)

如果硬件完全仿制的话,过那些认证和稳定性,应该比较有把握。

··········································

关于硬件的稳定性,我觉得完全是经验。并不是多少功夫的事情。

不懂的,比如我,没有硬件访的话,太费精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0多万高了。那你做出来。人家一年卖上千万你觉得你不亏么?

从整体发展战略来说  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能不能搞出来 不在"依靠进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据上述要求,10套原设备的价钱

人家上面值钱的地方主要是机械部分。电子部分在成本中占得比例相当小。

这个论坛上的人应该很少进去过钢厂。(全是实心铁家伙)

网友:
机械手,工业现场
一个人做?我只能用膜拜来形容
这种东西做稳定,朋友价100W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分析仪器的,差不多有20多个电机要求联动,用的也是can总线连接,每个模块控制2~3个电机,电机的联动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脚本系统,现在我们再做新产品的开发,基本上硬件和控制系统都不用重新设计了。如果对电机的运动速度(驱动脉冲频率)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这种结构应该是可行的,但问题是因为是用在工业场合的,可靠性能不能做的很好,我觉得这是里面难度最大的地方。
---------------------------------------------------------------------

普通三相交流电机,使用接触器控制,没有任何脉冲要求。只要求位置控制。我觉得在30秒内完成定位,足够。

可靠性,这个就是重点。可靠性也无法具体要求,就是该过的认证,都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是普通电机?
机械手控制板?几十万能搞下来不错了,当然如果只是想搞成玩具领当别论

不是机械手,纯粹角度位置控制。单个三相异步电机,继电器控制!

真的是继电器,当时我还疑惑,不可能是继电器,但是看过东西,真的是:继电器+光栅编码器

网友:
30秒内  你当是乌龟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30秒内  你当是乌龟产能

因为这个属于生产线上辅助部分,不属于主线!

我已经见过这东西了,30秒定位,绝对满足要求!

网友:
这东西要是用 继电器控制 ~~~~~~  来我先白沫一下    之后等着你自己吐白沫

  话说这样搞的 用国产PLC+硅堆都比你的好

网友:
大伙尽扯蛋了。
----------------
这个显然得PLC搞,了解下原有设备是什么价格,你做一套顶多报原有设备的80%,如果和原有设备一样人家就买现成的了,甚至最终可能是原有设备的50%的价格,这个看你的操作能力了。
技术开发是一部分,各种认证花的钱不少的。
这种东西最好别个人组队干,公司来搞吧,个人没办法搞的,搞搞机器还行,搞人得专业人才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东西要是用 继电器控制 ~~~~~~  来我先白沫一下    之后等着你自己吐白沫
  话说这样搞的 用国产plc+硅堆都比你的好

的确是硅堆,我说错了。我想陈述不是步进电机,不是伺服机构,于是想到了继电器。我看过了电机的输出部分。就是一个单线输出,电机的启用和不启用。这个百分百确定。不是变频器什么的复杂程度。

我当时看到很震惊。我以为怎么也要是步进电机,或者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伙尽扯蛋了。
----------------
这个显然得plc搞,了解下原有设备是什么价格,你做一套顶多报原有设备的80%,如果和原有设备一样人家就买现成的了,甚至最终可能是原有设备的50%的价格,这个看你的操作能力了。
技术开发是一部分,各种认证花的钱不少的。
这种东西最好别个人组队干,公司来搞吧,个人没办法搞的,搞搞机器还行,搞人得专业人才来做

我的感觉是一个人能拿下来。(纯粹电子部分,机械部分他另找人)

楼主:
看大家说得,我原本计划自己一个人做,现在越发没有信心了!

楼主:
好像我过得太辛苦了,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做。好像现在这个世界,大部分的公司都是,画pcb的只画pcb。做模拟电路的只做模拟电路。写代码的只写代码。

这样的确方便老板控制,一个人翻不了船。

网友:
上图把   说不定只是个简单的托盘   0.0001s 完成定位   10秒的时间完成刹车制动   好象这个月内发个类似的电机制动控制

楼主:
我觉得我一个人,让他那个样机过来,抄板。外围电路完全不变。

半年的时间,专门来做稳定(因为后面机械部分也不少)

楼主:
我现在没有在老家,上次回去的时候,看了看,当时没当回事,只是看了看。

楼主: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疑惑的是,我应该要5万,还是3万。(客户提供样机的情况)(不提供样机,我觉得我做不了)

我当时的疑惑是:客户提供样机,我要3万是不是太贵了????

认证的费用不是我负责,我只想办法能通过认证。

网友:
半年的时间........  泡在这坛里磨都给你磨出来了

这东西  1个星期考察  1个星期出初案或多种方案同时进行  3个星期完成基本功能并试机联调 3个星期~3个月的运行磨跟进合期解决一些计划外的问题

这个时间表内作出来~~~ 你因当是位成熟的

不要抄板~~~你会又哭又吐白沫

  抄来的板有问题~~~~你只能吐白沫

     自己开发的电路~~~至少可以猜到大该问题

网友:
还有留一手~~~~~ 哈哈 不给钱多久后“不能试用”哈哈

在留好用 485的通信方法把  can 我没搞过不知在长距离的工业环境通信质量怎么样  。485还是很有保证的只要接地作得好

网友:
速度是多少?精度是什么要求?什么样的普通电机?直流交流?

网友:
看来你也知道麻烦的是稳定性,这么说吧。值钱的就是稳定性!后面的机械,模具恰恰是才是成本的小头。
即使硬件完全不改动,稳定性也是问题。我不相信超板能把电容电阻的材料、值、精度都抄出来。
何况一个系统的稳定性还要靠软件一起来实现。而且你的电机还是闭环,不要以为电机驱动器简单,带编码器的驱动器可不简单。涉及很多内容,包括振动,平滑,转矩,超调,回速,响应等等等等。。。。。。

200W不是很高,差不多而已

网友:
100万雇个团队做!

网友:
3W?5W?2个月工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也知道麻烦的是稳定性,这么说吧。值钱的就是稳定性!后面的机械,模具恰恰是才是成本的小头。
即使硬件完全不改动,稳定性也是问题。我不相信超板能把电容电阻的材料、值、精度都抄出来。
何况一个系统的稳定性还要靠软件一起来实现。而且你的电机还是闭环,不要以为电机驱动器简单,带编码器的驱动器可不简单。涉及很多内容,包括振动,平滑,转矩,超调,回速,响应等等等等。。。。。。
200w不是很高,差不多而已

我看见要求了,就是对位置,30秒时间对准位置。电机控制,信号从mcu出来,单根信号线,只有开关功能。电机控制部分的电路,我看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留一手~~~~~ 哈哈 不给钱多久后“不能试用”哈哈
在留好用 485的通信方法把  can 我没搞过不知在长距离的工业环境通信质量怎么样  。485还是很有保证的只要接地作得好

我说得抄板呢?就是吸收人家的全部精华。电容,什么都要看型号,根据那个要求做

cpu都变了,当然不能完全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也知道麻烦的是稳定性,这么说吧。值钱的就是稳定性!后面的机械,模具恰恰是才是成本的小头。
即使硬件完全不改动,稳定性也是问题。我不相信超板能把电容电阻的材料、值、精度都抄出来。
何况一个系统的稳定性还要靠软件一起来实现。而且你的电机还是闭环,不要以为电机驱动器简单,带编码器的驱动器可不简单。涉及很多内容,包括振动,平滑,转矩,超调,回速,响应等等等等。。。。。。
200w不是很高,差不多而已

这种要求200万的,我想知识太值钱了!上这个论坛的个个都是百万富翁了,可是我怎么看过苦日子的很多??

苹果公司一年的研发费用只要3亿美元左右(我记得,好像是)

反正不是很多。在美国的公司里面研发费用很靠后。

倒是微软的研发费用非常高,可是微软出过什么????都是抄!!

楼主:
回复 网友G:
  100万雇个团队做!

这是最不可取的。一堆绵羊还是绵羊。一个王,足够。

一堆人,反而坏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半年的时间........  泡在这坛里磨都给你磨出来了
这东西  1个星期考察  1个星期出初案或多种方案同时进行  3个星期完成基本功能并试机联调 3个星期~3个月的运行磨跟进合期解决

我计划的时间表差不多就是这样!

楼主:
我一直不知道很多工程师很好的技术,为什么不自己单干,今天这个帖子,我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留一手~~~~~ 哈哈 不给钱多久后“不能试用”哈哈

这个倒是不用,关系很好的。

网友:
这种应用的单子,交给我们做工程的,2周可能就搞定了。

你还用单片机,用7寸显示屏来做,嫌PLC太贵,不想多说了。

开发出这个控制系统,又想达到一定的稳定度,自己做,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还要对方有足够的胆量,这地方停产一天的成本你算过吗,3,5w只怕连零头都不够?

网友:
主要是电机位置控制,为了成本原因,主要使用普通电机,加光栅编码器检测位置。(是几十个这样的电机协调控制,不是控制单独一个,所以才有can总线要求)(是一个流水线,什么时候做什么)(一般就是几个电机工作,而且不要去同时工作)(这个协调的算法我已经有了)

这种电机,要么是步进,要么是伺服。

你算算看,这个物料,器件就不是3,5w能搞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主要是电机位置控制,为了成本原因,主要使用普通电机,加光栅编码器检测位置。(是几十个这样的电机协调控制,不是控制单独一个,所以才有can总线要求)(是一个流水线,什么时候做什么)(一般就是几个电机工作,而且不要去同时工作)(这个协调的算法我已经有了)
这种电机,要么是步进,要么是伺服。
你算算看,这个物料,器件就不是3,5w能搞定的。

我说过了不是步进,不是伺服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种应用的单子,交给我们做工程的,2周可能就搞定了。
你还用单片机,用7寸显示屏来做,嫌plc太贵,不想多说了。
开发出这个控制系统,又想达到一定的稳定度,自己做,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还要对方有足够的胆量,这地方停产一天的成本你算过吗,3,5w只怕连零头都不够?
51楼这个哥们, 看得出来是个老手

劝楼主, 仔细审核一下客户的需求再做打算

网友:
回复 网友I:

顶楼上。关键是看需求。而不是凭自己想象
这东西5W能做50W也能做。
区别在于精度和质量,
是做到误差百分一还是千分一,是做一个月就坏还是做一年就坏
价钱都不一样啊

网友:
连个PLC都不舍得用,还想追求什么稳定、可靠。
PLC在整个系统的成本中能占多大比重?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光栅输入信号到PLC,经PLC控制继电器的闭合控制电机的启停,PLC与触摸屏通讯。具体价格要根据实际的工艺流程计算是否应用组网技术,或只用一套PLC控制系统,及控制流程的复杂程度等。先把工艺流程了解清楚再考虑价钱吧。

网友:
劝楼主还是选用PLC吧。好像你不了解PLC,正如你之前所说--》几十个点要几十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J:
劝楼主还是选用plc吧。好像你不了解plc,正如你之前所说--》几十个点要几十台plc

这几十个点,距离可能及其遥远,也可能很近。

回复 网友K:
光栅输入信号到plc,经plc控制继电器的闭合控制电机的启停,plc与触摸屏通讯。具体价格要根据实际的工艺流程计算是否应用组网技术,或只用一套plc控制系统,及控制流程的复杂程度等。先把工艺流程了解清楚再考虑价钱吧。

这个东西将来是准备生产的,产品销售。现在竞争不激烈,是可以使用plc的,但是面对竞争,而且为了企业的长久发展,还是自己的硬件比较好。

plc,我还有重新学习。做这个项目,使用stm32,我能从中学到很多。

楼主:
也许我会选择plc吧,先把这个做了。plc难度大大降低

网友:
LZ用单片机做这个项目能连续运行不出问题我拜你为师

51楼有理
开发出这个控制系统,又想达到一定的稳定度,自己做,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还要对方有足够的胆量,这地方停产一天的成本你算过吗,3,5w只怕连零头都不够?

网友:
此贴没有完全看完,实际上楼主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不妨可以尝试。

我也是学自动化的,现主要搞工业控制的;我的同学们出去都搞PLC,触摸屏去了,基本都是日本人或德国人的东西。

工业上他们用PLC的地方,我就敢用单片机做,基本上都成功了。

电子产品就器件本身的成本很低,但是附加值应该值点钱,那就是技术。

测量角度,传统的方法都是用编码器,但是我不这样做,我采用旋转变压器,可靠性高,成本也降下来了。

对于有量的产品或有含金量的产品,我们要敢于突破。

网友:
回复 网友L:

用单片机自己开发也得看系统有多大,工期有多紧,得多方面考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L:
此贴没有完全看完,实际上楼主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不妨可以尝试。
我也是学自动化的,现主要搞工业控制的;我的同学们出去都搞plc,触摸屏去了,基本都是日本人或德国人的东西。
工业上他们用plc的地方,我就敢用单片机做,基本上都成功了。
电子产品就器件本身的成本很低,但是附加值应该值点钱,那就是技术。
测量角度,传统的方法都是用编码器,但是我不这样做,我采用旋转变压器,可靠性高,成本也降下来了。
对于有量的产品或有含金量的产品,我们要敢于突破。

学习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M:
lz用单片机做这个项目能连续运行不出问题我拜你为师
51楼有理
开发出这个控制系统,又想达到一定的稳定度,自己做,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还要对方有足够的胆量,这地方停产一天的成本你算过吗,3,5w只怕连零头都不够?

太小看人了  也太小看51了

  51楼的说法是建立在 楼主现在的水平

     换个成熟的来作  呵呵也就是时间进度表上的事

   我用51 1个月收工 你是想脱光了跪洗衣板 还是跪在双列直插的封装的51上

网友:
这种超大功率的场合,51有足够的抗干扰性能吗?
就算用51做出来,实际也很好,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东西很水。

楼主:
好像所有人都对中国人作出稳定的硬件完全毫无信心??????

既然大家都没有信心,我能有信心???

楼主:
难道中国人使用stm32,arm这些,做的都是娱乐产品????

完全不敢在工业上使用???

到处都是plc????

楼主:
我去看展览,发现很多厂生产输液器,那个可靠性应该要求更高。难道里面都是plc???

网友:
【69楼】 outt60777 不要生气, 你能设计出良好的电路, 只能保证你自己的质量; 如何保证PCB制造,元器件,焊接等都不出问题.
如何证明你的产品稳定性好? 给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能用和好用和稳定可靠好用的区别非常大.
并不是说PLC就一定能够比你设计的东西稳定性好, 而是PLC已经被很多人很多年验证过了.如果能够轻易超越PLC, 不如做PLC来卖算了.
PLC在批量的产品里面基本没有什么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I:
【69楼】 outt60777 不要生气, 你能设计出良好的电路, 只能保证你自己的质量; 如何保证pcb制造,元器件,焊接等都不出问题.
如何证明你的产品稳定性好? 给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能用和好用和稳定可靠好用的区别非常大.

我知道。我想在电子行业混,这些问题都是要经历的。不能说困难,就绕着走。

网友:
楼主如果以前做过比较多的工控,则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做,如果以前没做过或很少做,则建议还是用PLC。做工控,现场应用经验很重要,再加上又是你同学,所以一定要稳妥。
医疗设备的环境和工业环境特别是中国的工业环境有很大不同,所以设计思路也不同。
去国内的工厂看看,有多少是把地线和零线共用的,没办法,国情。

网友:
回复 网友N:
这种超大功率的场合,51有足够的抗干扰性能吗?
就算用51做出来,实际也很好,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东西很水。

1,请举例有多超大功率, 你的超大功率依据哪来.
2, 51是控制又不是直接工作在强压场内, 有个可爱的元件叫光藕.呵呵
3, 就算用51做出来,实际也很好,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东西很水。
        收起“为高论的心态” 老板只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客户还是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你想。。。你想。。。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在慢慢想 就如给CNC用的控制电脑C41.7能满足的,要上 最新的I7才能叫好

网友:
还有 这只是控制电机  和手臂位置  MCU 的复位时间足够在发现出错后 复位自己从新修正

或是多MCU 检测

楼主:
这个里面,不使用plc最大的原因,因为原厂设备就是没有使用plc!

我见过最多个170个点。及其遥远的距离。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功能性很简单。所以对稳定性要求,也没有觉得有多么大。

我觉得,过了应该过得实验,稳定性应该差不多。

国外的产品,也就是实验都过了,没有问题。

这种东西目前利润,足够全部使用最好的零配件。

我也赞同使用7英寸的tft,上面有很多野心的。这个硬件平台稳定后,还可以衍生出其他很多产品。

我问这个收费,是说的,如果这个做的不顺,给我的钱。如果顺利的话,就成合股了。

网友:
还是用PLC吧,容易开发,很简单,并且可靠性有保证,比用单片机做可靠多了。并且工业现场相当复杂,脏、乱、差,无线的天车、对讲机等等,再有万一出错,会要人命。可靠性很重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里面,不使用plc最大的原因,因为原厂设备就是没有使用plc!
我见过最多个170个点。及其遥远的距离。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功能性很简单。所以对稳定性要求,也没有觉得有多么大。
我觉得,过了应该过得实验,稳定性应该差不多。
国外的产品,也就是实验都过了,没有问题。
这种东西目前利润,足够全部使用最好的零配件。
我也赞同使用7英寸的tft,上面有很多野心的。这个硬件平台稳定后,还可以衍生出其他很多产品。
我问这个收费,是说的,如果这个做的不顺,给我的钱。如果顺利的话,就成合股了。

收多少钱 和项目产值有关

你要打实算 一天计 200~300的工资行不  给你半年玩出来也就才 5W

按产品产生的利润和研发投入比例来计算 5k~30W 都比较正常

不过话说回来   就你目前描述的功能来说~~~~个人估计在 5W 也差不多  这技术只是会些的人有自学能力的花时间实验就能出来的数据

并不是什么要高技术含量的东西 (从对准目标的时间可以长达 30秒来判断)

网友:
PLC也是单片机做的,若有丰富的工控设计经验,完全可用单片机设计出可靠的工控产品。不过批量生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设计出可靠的产品,不见得就能批量生产出可靠的产品。

网友:
难点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你朋友不懂。

他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其中深浅,能与不能就靠楼主把握这件事情。成了啥都好说,不成他完蛋。
如果出这个项目方案时,还在想着具体的芯片、屏幕这些细节,只能说明你还不能从全局把握这件事。
前期多考虑准备了解是没错的,别贸然就报价。

网友:
是机器人啊 我早前修过韩国鬼子的工业机械手 好像是6轴的吧 那个用的是伺服电机而且是绝对值编码器 那东西是跟电机一体的 小日本多摩川的 仅一只100W的电机就要1W多一只 当然这是AS的价格 这东西想想是简单 但真正做起来是很麻烦的 楼主说想要用普通电机 我感觉基本上不大可能做好 即便做出来了 效率也很低下 一点意见供参考吧  那套设备进价100多W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是机器人啊 我早前修过韩国鬼子的工业机械手 好像是6轴的吧 那个用的是伺服电机而且是绝对值编码器 那东西是跟电机一体的 小日本多摩川的 仅一只100w的电机就要1w多一只 当然这是as的价格 这东西想想是简单 但真正做起来是很麻烦的 楼主说想要用普通电机 我感觉基本上不大可能做好 即便做出来了 效率也很低下 一点意见供参考吧  那套设备进价100多w

原厂就是普通电机

网友:
不是打击楼主,你貌似想自己独立完成一个工业多轴机械臂的设计工作。
这根本不是收多少钱的问题,难点也不是楼上所谓的CAN、PLC、电机驱动、触摸屏等问题。

如果你不懂运动控制模型、摩擦模型、预制力模型、回差模型、不懂惯性传感器、不懂姿态解偶
没开发过高精度伺服系统、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器人研究团队,根本就不值得去想这个问题。
除非本来就是做个摆样子玩玩的东东。

还有,这种系统用普通电机本来就是给你吃药,如果需求中要求了一定的运动精度
用高级电机、减速器、编码器、传感器其实都是降低设计难度的。别人的成品用了普通驱动组件
那是因为有多年的技术积累,有把握从软件上补偿硬件,降低成本,这是附加价值的体现。
楼主还没动手,竟然就当普通电机是好事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根本不是收多少钱的问题,难点也不是楼上所谓的can、plc、电机驱动、触摸屏等问题。
如果你不懂运动控制模型、摩擦模型、预制力模型、回差模型、不懂惯性传感器、不懂姿态解偶
没开发过高精度伺服系统、甚至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器人研究团队,根本就不值得去想这个问题。

我说了很多次。需用。只有一个电机位置控制!你们都想复杂了。

我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如果不是真的:仅仅是位置,角度控制,我不会接。

一个点就控制一个电机,转动位置多少。因为电机转动速度很慢,绝对不是机械手。那个东西,速度太快了

这个东西,决定中有机器下指令,下面机器30s完成定位足够

楼主:
我现在设想是用stm32做,然后过最严格的测试,如果几乎所有的测试都过了。

稳定性可以不可以保障??????现在不说生产方面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测试,能够对稳定性有保障????????????

这是我的第一个电子项目,抱着态度就是试验阶段,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使用plc是方便,但是对我自己将来不好。

现在计划是明年一年,都是准备这个。他做机械方面,我做电子方面。

我的目的是希望建一个电子厂,通过这个项目磨合,把电子厂也磨合了。

楼主:
以项目带动,真正进入电子行业。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不是打击楼主,你貌似想自己独立完成一个工业多轴机械臂的设计工作。

单轴!30秒定位

网友:
出图和数据来说明把  要不大家可能~~~~把问题理解得太高深

  现在只是在在纸上淡兵~~~~呵呵

  你设想或计划中的机械结构是怎么样的 要完成哪几个动作

机械的大小 (尺寸。大该评估出重量惯性力什么的), 电机类型功率 或原电机型号或基本的转数,功率

机械臂要转过的范围 等.......

网友:
主要还是精度的问题吧,比如定位角度误差1度可以接受的话,机械减速机构+异步电机+继电器就可以符合要求,距离远了加个中继而已,是1路还是几十路都没什么问题,简单的IO口控制,论坛里大多数人都能做到吧。

但是楼主说原系统有光栅尺,精度要求应该算比较高的,这问题就大了,请看一下原来的电路板,上面是不是有类似伺服驱动器的电路,

如果是三相异步电机当成了伺服电机驱动,全闭环光栅尺反馈的系统,我觉得楼主成功的希望不大。

网友:
楼主的项目如果是一次性项目我建议用PLC,开发周期短,稳定性好。如果每个电机都有一个增量式的编码器(应该不是绝对式)的话,再假如每个编码器都要求有AB两相输入(单相输入在电机抖动时会有误差),那么每个电机都要一个PLC,现在8入6出的小型PLC价格在500~1000块钱区间,再以一个多点数的PLC做为总控,以IO点的方式协调各个电机的动作,这样非常简单直观。
但如果楼主的项目是个长期合作的项目,我建议楼主用单片机实现,硬件成本低,自由度高,技术掌控性好,现在的PLC项目基本没有保密性可言。

楼主:
如果是三相异步电机当成了伺服电机驱动,全闭环光栅尺反馈的系统,我觉得楼主成功的希望不大。
真的是普通电机,我也开始认为是伺服或者什么高级东西。百分百不是。

光栅尺是绝对编码器,不是增量。

但如果楼主的项目是个长期合作的项目,我建议楼主用单片机实现,硬件成本低,自由度高,技术掌控性好,现在的plc项目基本没有保密性可言。
长期项目,绝对不是一次,几次的。如果小于10次的话,我早就去选择plc了。

正常情况下,一年产量应该是1500个点。(现在经销商的销售情况)

每个点都控制一个电机,一个tft。

楼主:
这里面太多机械部分 ,难度大的地方在机械部分。

楼主:
基本上,选定单片机做。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确定,自己的设计,足够满足稳定性要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上,选定单片机做。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确定,自己的设计,足够满足稳定性要求了??

稳定性  多多的保护电路

网友:
我现在研究出一个n轴控制器,n轴可以超高速联动(因为这个是本人准备用来控制6轴关节机器手的,四轴的控制器已经完成,高速度时,8m/s,电机控制脉冲频率在0HZ到20MHZ),可同时运行10条程序[这个是并行完成的],可以PLC连接,现已成功与KEYENCE KV1000连接,并运行正常,如果要节省成本,不用PLC也可,用触屏LCD,不过这样做的话程序会难度大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现在研究出一个n轴控制器,n轴可以超高速联动(因为这个是本人准备用来控制6轴关节机器手的,四轴的控制器已经完成,高速度时,8m/s,电机控制脉冲频率在0hz到20mhz),可同时运行10条程序[这个是并行完成的],可以plc连接,现已成功与keyence kv1000连接,并运行正常,如果要节省成本,不用plc也可,用触屏lcd,不过这样做的话程序会难度大很多

你这个太复杂了,我只要实现你的皮毛就足够了。

楼主:
这东西难度在稳定性,不是功能性

楼主:
回复 网友Q:
我现在研究出一个n轴控制器,n轴可以超高速联动(因为这个是本人准备用来控制6轴关节机器手的,四轴的控制器已经完成,高速度时,8m/s,电机控制脉冲频率在0hz到20mhz),可同时运行10条程序[这个是并行完成的],可以plc连接,现已成功与keyence kv1000连接,并运行正常,如果要节省成本,不用plc也可,用触屏lcd,不过这样做的话程序会难度大很多

你使用什么平台?什么mcu?

网友:
单片机并不是不稳定,是比较难稳定,要看你的速度,精度,还有电路设计,如果速度要求快的话,单片机不可用。如果是慢速的话,可考虑步进电机,才几百一套

网友:
7寸TFT用来控制一个电机30S转到角度,这个~~显示内容会不会空荡荡的

网友:
不要把钢厂的控制想的太复杂,有些还是很原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7寸tft用来控制一个电机30s转到角度,这个~~显示内容会不会空荡荡的

因为是30多个电机连动,不会空荡。但是以前是用1602,我觉得也足够!

网友:
貌似PLC里主控也是单片机吧,只要够牛,用STM32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是我的话就全抄原设备外围,搞个自已熟悉的八位鸡上去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S:
这个你弄不了,

这个还真弄不了。。。

我朋友运动程序光一个环节就花了90W

网友:
还是用PLC算了,现在用单片机,别害了朋友。很多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等有资金,有时间了,再想着自己开发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