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1-27):
各位高手,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D79端为输入端,电压范围0~30V之间,图中的1N4148这四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另外R119那四个电阻中间加上一个电容有什么特别之处,望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电容滤波 共模信号
diode是防止输入电压过高 或过低 钳位用
OK

网友:
典型的限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