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下如何安装Wareshark包,谢谢

楼主(2011-01-27):
运行虚拟机VMWare6,然后启动 Redhat5,按照视频的教程应该安装以下四个包:

#rpm –ivh lm_sensors-2.10.7-4.el5.i386.rpm

#rpm –ivh net-snmp-5.3.2.2-5.el5.i386.rpm

#rpm –ivh wireshark-1.0.3-4.el5_2.i386.rpm

#rpm –ivh wireshark-gnome-1.0.3-4.el5_2.i386.rpm

这四个包都在安装光盘的RHEL5.1-Server-20071017.0-i386-DVD.iso中,但是这个文件是在本机Windows系统下的。
请问:
1:安装光盘RHEL5.1-Server-20071017.0-i386-DVD.iso需要解压么?直接使用上面的命令可以安装么?

网友:
如果虚拟机空间够大,直接把ISO文件拷贝进去,然后mount就可以使用,或者刻盘,在虚拟机里面也可以访问。

网友:
iso文件不用解压
用Mount命令,直接挂载成为虚拟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虚拟机空间够大,直接把iso文件拷贝进去,然后mount就可以使用,或者刻盘,在虚拟机里面也可以访问。

请问:
1:刻盘是怎么操作的?是指用mount命令把iso文件烧录到CDR中么?谢谢

回复 网友B:
iso文件不用解压
用mount命令,直接挂载成为虚拟盘。

请问:
1:用mount命令之前,还需要其他操作么?比如把本机Windows系统下iso文件路目录与redhat下的某个目录共享,谢谢

网友:
直接用yum安装就可以了吧

网友:
直接把iso文件挂到vmware的光驱
在虚拟机里面和普通的光盘一样用
redhat5没用过,不知道要不要手工mount,如果在/media或者/cdrom之类的地方没有看到光盘镜像的内容的话就需要用mount命令挂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把iso文件挂到vmware的光驱
在虚拟机里面和普通的光盘一样用
redhat5没用过,不知道要不要手工mount,如果在/media或者/cdrom之类的地方没有看到光盘镜像的内容的话就需要用mount命令挂载

请教:
下图是我启动vmware6后的画面,红色位置CD-ROM下路径就是本机Windows系统下iso文件,这样是不是就是已经挂载上了.
这样是不是我直接用mount命令就可以了,在mount命令中不需要在指定路径了吧.谢谢

楼主:
我直接用

monu -t  ISO文件名 /dec/cdrom/mnt/cdrom

然后在
[root@localhost wireshark]# rpm -ivh wireshark-1.0.3-4.el5_2.i386.rpm

这样就可以了吧?谢谢

楼主:
楼上们的高手在么?请教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