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VAVR的环境下,mega162。可以在内部eeprom里面定义结构体吗?

楼主(2011-01-27):
如题。
也就是:
eeprom  struct mode
        {
          unsigned char heat_time;
          unsigned char keep_time;
          unsigned int  voltage;
        };
        struct mode mod[8];

编译时可以通过的。只是warming 里面会说eeprom忽视结构体。

请问大家,我想在eeprom中做一个表,存储几种模式。怎么做?

楼主:
各位大侠。

网友:
以下来自CVAVR的HELP

Defining Data Types Previous Top Next

--------------------------------------------------------------------------------

User defined data types are declared using the typedef reserved keyword.
The syntax is:

typedef <type definition> <identifier>;

The symbol name <identifier> is assigned to <type definition>.
Examples:

/* type definitions */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struct {
               int a;
               char b[5];
               } struct_type;

/* variable declarations */
byte alfa;

/* structure stored in RAM */
struct_type struct1;

/* structure stored in FLASH */
flash struct_type struct2;

/* structure stored in EEPROM */
eeprom struct_type struct3;

======================================================================================

Structures can be grouped in arrays.
Example how to initialize and access an global structure array stored in EEPROM:

/* Global structure array located in EEPROM */
eeprom struct eeprom_structure {
             char a;
             int  b;
             char c[15];
             } se[2]={{'a',25,"Hello"},
                     {'b',50,"world"}};

void main(void) {
char k1,k2,k3,k4;
int i1, i2;

/* define a pointer to the structure */
struct eeprom_structure eeprom *ep;

/* direct access to structure members */
k1=se[0].a;
i1=se[0].b;
k2=se[0].c[2];
k3=se[1].a;
i2=se[1].b;
k4=se[1].c[2];

/* same access to structure members using a pointer */
ep=&se; /* initialize the pointer with the structure address */
k1=ep->a;
i1=ep->b;
k2=ep->c[2];
++ep;   /* increment the pointer */
k3=ep->a;
i2=ep->b;
k4=ep->c[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