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若把AT91SAM7SXX的内核电压1.8V接到3.3V会怎么样?(想超频)

楼主(2011-01-27):
在不考虑功耗电流的前提下,会不会挂了?若不挂掉,能不能跑到100M 以上?

网友:
请教,超频哪道是把电压升高就行了吗?

楼主:
理论上存在着这个可能,就是PLL的压控电流环会随着电压的提升而输出更大的电流,从而可以使其振荡到更高的频率。

网友:
大哥你升高电压的幅度也太大了啊。提高零点几伏还差不多。加到3V肯定挂了

楼主:
跨度是太大了,就怕烧挂了。
不过可以分三步来做这实验,
第一步:从3.3V串联两个1N4148二极管到 1.8v  这样内核电压可得到约2.1V,这样肯定不会挂掉。
第二步:减小一个二极管,这样内核电压可得约2.7v。若果还能正常工用,超频后正常工作就成为可能。
第三步:直接上3.3V,若果没有挂掉,100M以上的工作频率应能正常工作。

网友:
datasheet白写了

网友:
按照你的推论,加到33V可以上1000M的工作频率了。再加到330v可以上到10GHz了,超过因特尔家的CPU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你的推论,加到33v可以上1000m的工作频率了。再加到330v可以上到10ghz了,超过因特尔家的cpu了,
猛……

楼主:
只可惜现在板子上的AT91SAM7SXX是RAM最大的那种,舍不得做这种极限测试。改天找一片便宜点的7S64或者等项目功能开发完成后,一定要做做这个极限实验。
总是隐约感觉到这东东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被挖掘出来。就好比手上放着一片486的性能单片机,竟完全不知道其卓越的性能。

网友:
制程应该差不多,STM32坛里测试过了,核据说能达到,但是FLASH跟不上,没什么意义。

楼主:
Cortex-M3 是哈佛结构,不方便在RAM中运行,或者换另一种解释就是取指令和取数据时总线有可能互相打起架来(这个本人没有考证,纯猜测)。而必需插入flash等待时间,它的速度瓶颈就是flash。
但是冯诺依曼结构的ARM7 若果加载在RAM中运行就好比鱼儿得水,零等待。因为 RAM 做到10ns 以下的速度是非常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