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加外部复位电路?

楼主(2011-01-27):
1、瑞萨SH72531数据手册上说有内部复位电路,请问还需要加外部复位电路?
2、SH72531除了通过串口下载代码,还能通过什么模块下载代码(仿真口除外)?

网友: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只需要加一个RC复位电路到NRST管脚——建议你理解一下“内部复位电路”的意义,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