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部进电机抖动

楼主(2011-01-27):
我的部进点金在雕刻圆的时候就一抖抖的  方框倒角也有这现象 速度慢和快都是一样 16细分 8细分也是一样  但用电动控制 就不抖

网友:
将故障现象说清楚一点,你这样说我们听不太明白..

楼主:
比如说我生成个圆的G代码 在MACH3里运行 就走这个G代码的时候 部进电机就在那震动的厉害  机器还是在照样跑

网友:
德国TRINAMIC的控制驱动器可以实现步进电机在低速的时候非常平稳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