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控制器(续) 给力啊

楼主(2011-01-27):
小弟不才, 没能用EPM570完成,后改用EPM1270, 用STM32驱动,16位数据线, 加RD,WR,CS,RST,
制作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也还有还很多没有解决,请指教,
先前SRAM测试成功后,便考虑地址问题,一开始完全使用乘法,编译后逻辑已经超过一千,就改用加法来处理了,还好,满足要求,
地址搞定以后, 就是接口了, 起先没用异步FIFO,地址接收正常,但数据只能进入一次,
后来看了一下  zgq800712 SEED  的几个帖子就改用异步FIFO了(也不知道用的对不对),加上一后好用,但经过测试,
每连续接收9000左右个数据就会有溢出(我试过多种频率,似乎跟速度无关),偶然想起了 zgq800712 SEED  发过的一个图,
加上就好使了, 应该就是亚稳态的问题,不错,终于解决了,
现在的TFTCLK刷屏速度为8M多,第一个TFTCLK周期内可完成一次读两次写,应该就是写入可以达到16M 的速度,
现在只完成写数据,还没有加读数据,
设计为片选后,RD为低,然后直接给出X起始X结束Y起始Y结束 RD为高  然后一直就是送数据了
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欢迎拍砖       上图,
之前的链接: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108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n2101&bbs_id=9999

上图 (原文件名:tu.JPG)

接口原理 (原文件名:yuanli.GIF)

这个是参考网站里的 (原文件名:cankao.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力

楼主:
顺便问一个问题, TFT屏RGB全为0,为什么颜色不为黑色而为暗绿色,是不是屏已经坏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某一个管脚虚焊引起的,检查下数据线。

网友:
给力啊,我在中关村还是太平洋电脑网上的视频看到几个大老爷们 喊给力啊,还做手势,受不了,当场作呕,如今心有余悸。

网友:
如果我要动态显示图片。。速度能跟上么?如果可以的话。。我过年就搞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屏的问题,用两块新板子都是这样子

回复 网友D:

速度还可以,可以试试回复【7楼】zgq800712 SEED

还得感谢你的帖子,。解决我不少问题呢,

网友:
能说说sram即读又写,单屏看是去也是一点点连续写进去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TFT的刷屏时钟要比正常的SRAM时钟慢很多, 我用100M来读写SRAM,10M用来刷TFT,那么,刷TFT的周期为100NS,在100NS内完成一次读,一次写是很足够的,(我是先读的),这样就可以达到10M的外部写入速度,我现在已经做到22M左右了, 但还没有用FPGA试过,之前的我用一块FPGA试过, 10M写入不会益出,  现在我用STM32来做的,没用FSMC,因为用这个测的端口电压不到2V,后来就端口拼的,72M时看不出是一点一点刷的,直接就看到图像了

网友:
这个要支持,基本点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和你基本上差不多,不过现在我还没用到高频上,我的好像只用到8M左右,STM32发送数据的时候那是看得到的,屏是7'的,好像听说STM32跑小屏还可以的,跑大屏有点吃力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你的屏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现在点的是480*272的,就是芯达的STM32 ,STM32内核跑72M,端口拼的,剩下就都是正常的了
速度看不出来是一点一点刷上去的

void duankouchuli( ui dat)
        {
                           ui ddt,datt=dat;
                          GPIO_Write(GPIOE,dat);
                           datt=datt<<5;
                        ddt=(datt|(dat&0x0003));
                           GPIO_Write(GPIOD,ddt);
        }

网友:
确实給力

网友(2011-03-01):
回复 网友B:

小屏我想了也没有什么问题的,目前我这里的刷屏也不是很慢,单独的刷一种色那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是一边从外部读数据,一边写数据,这样看起来就有点慢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屏是800*480的!
这个也有可能不一样的!屏大了写的数据就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从外部读一个数据,然后写入的吗?要是这样, 是有点慢了, 我最近也一直在想买块800*480试试, 可是没找到到合适接口的, 估计没有, 还得改电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想重新做一个,接口用下图的这个,选一个大点的屏,800*480的,把STM32画上,再加个MP3功能什么的,正好还有个GPS也给加上,并且将SRAM改为SDRAM,呵呵,就是现在手头上不太宽裕,

网友(2012-03-08):
楼主加油!期待你的大作!那个板子还有没有,如果没有了给个PCB文件吧,我做几个送大家!lwg998200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