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快速获取一个控件的坐标

楼主(2011-01-27):
最近玩触摸屏,想了一个问题,咱们用GUI画了多个不同规格的控件,坐标也不一样,当我触摸到触摸屏上的一个控件时,如何能够快速的去指向这个控件,而不用一个个的去遍历比较。
请牛人们探究下。
接力...

网友:
一个触摸动作要去抖,滤波,校准,这三个动作下来,应该比遍历长得多,何必要快速呢?

楼主:
占时把硬件造成的抖动和其他干扰不考虑,现在假设获取的坐标是稳定,主要是怎么映射到你定义好的控件,就如咱们电脑,当你点击一个按钮时,它为什么能很快通过这个坐标去执行这个按钮的操作,一个界面的图标那么多,规格不一,它是靠什么算法,只通过一个XY坐标就能找到这个按钮

楼主:
假如:我LCD上有20个按钮,规格不一,坐标不一,当我输入一个有效XY时,什么方法能快速找到这个XY坐标所对应的控件,排除遍历判断

网友(2013-04-30):
顶,我也想知道!做过的大虾们支招

网友:
不遍历不可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