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网站的keil例程不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2011-01-27):
AT91SAM7S64进UART中断,再退出中断时死机!

楼主:
怎么只有看得,没有回复的,请高手帮忙!

网友:
没代码?没截图?怎么帮?

楼主:
这就是ATMEL网站的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这就是那个程序,灯原来是不亮的,1秒钟定时开启和关闭,只进一次中断就死机了!上面就是整个工程!我认为是启动代码中的中断现场保存和恢复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我不懂汇编!

楼主:
期盼高手能够解决,谢谢大家了,刚开始用ATMEL的ARM!

楼主:
如果不用中断,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只要用中断就会死机,不管什么中断!

网友:
"请高手帮忙!"

you pretty much answered your own question here:

"我不懂汇编!"

no one can help you if you cannot help yourse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