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芯片,主频用32768晶振倍频到16M应用。采脉冲数据跳动

楼主(2011-01-27):
430芯片,主频用32768晶振倍频到16M应用,采一个周期性的200us的脉冲定时器采样值在3200左右,但是有时有200左右的跳动。
使用PLL产生的16M每个周期都一样吗,会不会有不同,导致采样值跳动。或者16M温漂大??

网友:
假如32.768KHz晶振是10PPM的
你倍频成16M,也就是说10PPM误差也放大了大约4883倍

变成了48830PPM的16M晶振了,
也给倍频上去了~~~~~~~~~~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请楼下的分析~~

网友:
430没有倍频,你设置的16M应该是DOC产生的,误差相对较大

楼主:
在查了下数据手册,的却没有PLL。是使用DCO(digitally controlled oscillator)技术的。手册中
dfDCO/dT     DCO frequency   temperature drift fDCO = 1 MHz, 0.1 %/°C
dfDCO/dVCC   DCO frequency    voltage drift    fDCO = 1 MHz 1.9 %/V
我在16M应用时误差是要X16 还是怎么算的

楼主:
希望大家对一般芯片使用PLL倍频照成的时钟误差也分析了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比用单独的晶体差得多,稳定性也差,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