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PRS远程升级MCU程序,怎么实现?

楼主(2011-01-27):
用GPRS远程升级MCU程序,怎么实现?

网友:
最近也打算实现这个功能,以前都是通过串口

网友:
肯定要慢很多啊,串口行GPRS应该也行吧。

网友:
国家电网的负荷管理终端就是这样升级程序的

网友:
升级时可以实现的,升级的时候gprs设备主动去连固定IP的服务器的端口,连上后上位机软件发升级数据给底端设备,做好校验就行啦。应该可以上1Kbyte/s升级也不算慢吧。

网友:
升级的时候必须下载完并且校验过再刷固件,GPRS很容易断线的。

网友:
单片机上进行校验mcu可能吃不消吧,网上看到一则方法是再把收到的数据传回远程的pc端,pc端负责校验并返回一个确认信号,最终由mcu完成软件升级,速度虽然慢点但比较可靠。

网友:
通常终端设备获取数据后进行效验,效验成功后将获得的版本信息反馈给服务器,再由服务器下发升级指令,终端设备才执行

网友(2012-01-06):
回复 网友A:
升级时可以实现的,升级的时候gprs设备主动去连固定ip的服务器的端口,连上后上位机软件发升级数据给底端设备,做好校验就行啦。应该可以上1kbyte/s升级也不算慢吧。

根本达不到1k/s

网友(2012-05-28):
串口1好像是能下载程序

网友:
是用备用Flash缓冲区,保存上位机下发的数据,每帧带校验码,校验正确发给上位机确认码,上位机发送下一帧。校验错误发错误码,上位机重发本帧数据。
上位机未收到下位机的数据,超时重发本帧数据,连续超时三次,停止传输。超时判据15S。
整个文件带校验码,当整个文件下载完成后比对,正确则开始更新flash程序,错误,重新传输。

网友B:
当年准备搞个这样 ,后来考虑到稳定性的问题,搁浅了。
校验码的问题很麻烦。因为校验码也会发错。程序升级如果出现问题。会导致不能升级。

不是BOOT出来问题。而是不能响应升级命令。MCU不能复位。

也许是本人的技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年准备搞个这样 ,后来考虑到稳定性的问题,搁浅了。
校验码的问题很麻烦。因为校验码也会发错。程序升级 ...

保证你的boot程序自身可以访问GPRS就可以了啊,
应用程序烧到一半断线,只要boot还在,就还可以连接,重新来过。
如果访问gprs的代码放在应用程序里面就惨了。
校验码没问题,大不了用128位的MD5,要是能撞上数据错了而校验码还正确的情况,你可以去买彩票了。这个概率大于2的64次方分之一哦^_^

网友:
远程升级有多种方式,对于mcu一般是 bootloader+app ,将gprs发来的数据存在flash指定位置,完成后校验,再进行写入升级,bootloader需要校验用户程序是否正确,不正确的话,恢复原来flash中上一个版本的备份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证你的boot程序自身可以访问GPRS就可以了啊,
应用程序烧到一半断线,只要boot还在,就还可以连接,重 ...

系统进入BOOT 的前提是自动复位。
自动复位的代码 你怎么放BOOT。
如果手动升级就没有问题,或者开机自检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进入BOOT 的前提是自动复位。
自动复位的代码 你怎么放BOOT。
如果手动升级就没有问题,或者开机自检 ...

难道您的设备没有看门狗,软件没有状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进入BOOT 的前提是自动复位。
自动复位的代码 你怎么放BOOT。
如果手动升级就没有问题,或者开机自检 ...

常见的做法,如果是应用程序触发升级动作,应用程序就在RAM里面做一个特殊标记,然后触发一个复位动作,进boot
boot见到这个升级标记,就连接GPRS,连上后擦掉旧程序,然后开始获取新程序。一边下载一边烧写都可以(免得ROM或RAM不够)。
反正这个过程永远是安全的,只要新的程序没有下载完成,下次复位后boot检查新的程序校验不对,就再次连接GPRS下载程序呗,一直到下载完成了为止
注意,boot烧写新的程序是否成功必须有校验。r如果校验不成功表示上次烧写没有完成,就得重来
只要保证这一点就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