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CO的问题

楼主(2011-01-27):
我之前用430因为求进度就没仔细看DCO的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细看DCO,发现比较迷茫。
主要在:RSELx,DCOx和MODx上。
我主要用的是2XX系列。
刚刚也在网上查了,觉得最靠谱的解释是:
RSELx用来选择标频
DCOx粗调
MODx细调
基本上MODx我大概懂了,但是有关RSELx和DCOx的作用各位高人能否指点我一下?

网友:
请仔细阅读2XX USER GUIDE

楼主:
2XX USER GUIDE上只有Figure 5−5. Typical DCOx Range and RSELx Steps
其它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了。
而在器件的说明书上,只在main DCO characteristics有说明。
现在可以看一下:
RSELx选择标频,究竟是怎么选择的,0~15对应怎样的标频?2XX USER GUIDE有没有?有的话在哪一夜?是不是很明显的给出来的?如果没有,又是怎么得到的?推理过程是什么?
这是我请教各位高手的目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我借的书讲到这里都一句话概括完了。

网友:
用外部晶振的我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