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芯片年份?

楼主(2011-01-27):
白色标签上写的是2010/9.
而这里怎么是L198 G200505 KD,谁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 芯片年份?盒子年份?

楼主:
芯片的年份是以什么为准。
白色标签我可以什么时候发什么时候贴,我觉的做假很大。
还是以右边2005的为准的话,这方式是否准确?
芯片上,写了肯定准。但有些没有写出制造日期。

网友:
只要能用,什么年份的有什么关系?

网友:
存储期较长的芯片,如果保存条件不好,引脚容易氧化虚焊。更加要命的是内部受潮,经过高温焊接后,芯片封装裂开;甚至是die受潮形成封装分层和“爆米花”效应,你还不容易发现,除非做IC失效分析。

楼主:
发现有一盒里面像是引脚氧化发黑,烧写程序时易报错,贴片回来后虚焊多。
代理商说年份以白色标签2010/9为准,G200505是盒子的序列号,我很是怀疑。

网友:
芯片为准。

网友:
您到深圳看满街印标签的什么都可以印,您就知道要看芯片,同时检查芯片正反两面印的是否相符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现有一盒里面像是引脚氧化发黑,烧写程序时易报错,贴片回来后虚焊多。
代理商说年份以白色标签2010/9为准,g200505是盒子的序列号,我很是怀疑。

貌似楼上在别的帖子说过的,反正你不管出了什么问题,奸商都有说法的。

看芯片上的标号,如果尺寸够大的话,上面都有封装的年份跟周数,具体怎么区别,去把芯片的DATASHEET下来就知道了。

另外说一句,你这真是代理商吗?给过你们代理证吗?在官网能查到他们名字吗?

楼主:
代理商是很正规的,就是这批芯片上没有写出制造日期(以前写年份)。
datasheet上说第一行为standard Renesas Mark.第二行为Customer's Parts Number+Renesas catalog name
第三行为Special Mark Reqired.
现在问题比率很小,只要焊好,也几乎没有性能上问题。

网友:
引脚可焊性不佳,你们收货的时候就应该提出来的,可以直接拒收、退货。
如果真如JS所言,出厂日期是2010年9月(还是2010年第9周),到现在才多久,就引脚氧化发黑,这得什么样的保存环境?你用着放心?

手头有一份Vashay的半导体器件保存条件及保存年限的说明,可惜没有电子版。

网友:
而这里怎么是L198 G200505 KD,谁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 芯片年份?盒子年份?
=====================================================================
是不是 包装的国标?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圈的一组数跟芯片的生产日期没有关系;
芯片的生产日期以芯片丝印上为准,因为不排除有转包发货的可能;日期在LOT.No
一般贴片的绝大部分是真空包装,所以不拆包装的保存年限很长,至少5年以上;如果拆包转了建议在7周内使用;
直插件对储存要求会高些,直插受潮后在过波峰焊时可能出现爆裂现象,但是die不会爆裂;所以直插件一般都会提供湿敏等级;

网友(2011-07-12):
手侧上应该有吧